通过GPS定位信息控制遥控飞机到指定位置

楼主:
各位高手大虾门,帮忙分析下:通过gps定位信息,遥控小车或者遥控飞机到指定坐标位置,容易实现吗?有什么好算法?好办法?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原理方面不难,但工艺方面有讲究,看你动手能力和综合知识面了。
算法方面,获取当前位置信息后与目标坐标比较,分别求取经纬度差值,根据三角函数即可获知需要的前进方向。运动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动态修正,这样即可忽略球面和平面的误差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小车或航模本身的方向定位需要一个陀螺仪做基准,这个不可以用GPS代替,精度不够。

网友:
担心普通型定位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