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droid 内存的分配机制分析以及如何优化android的内存分配

楼主:
事情的源头是我的Sate210 (S5pv210) 板子,我用三星代理商给的android2.3.4 和google下的android2.3.7 源码编译出来的system.img烧进去,发现启动很慢很慢,运行起来也很慢很慢。
让我怀疑是否是我没用起来我的Sate210 的512M DDR2 内存,因为我本来Sate210 的光盘system.img 自带镜像运行起来是速度很快的,非常快。检查了一番,虽然uboot我更新了支持ext4的新的uboot,但是应该是512M 内存都跑起来了的。后来用cat  /proc/meminfo  命令发现,原来是Sate210 的android源码是经过优化的,网上下的android源码包占用非常大的内存,没有1G byte 以上的内存根本用不了的。跑起来剩余8MB内存,你说能不慢吗?
来吧,现在来玩一下如何优化android内存吧。O(∩_∩)O~。

网友:
安卓系统不用在意剩余内存的大小,其实很多人都是把使用其他系统的习惯带过来来了。android大多应用没有退出的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这和系统对进程的调度机制有关系。如果你知道java,就能更清楚这机制了。其实和java的垃圾回收机制类似,系统有一个规则来回收内存。进行内存调度有个阀值,只有低于这个值系统才会按一个列表来关闭用户不需要的东西。当然这个值默认设置得很小,所以你会看到内存老在很少的数值徘徊。但事实上他并不影响速度。相反加快了下次启动应用的速度。这本来就是android标榜的优势之一,如果人为去关闭进程,没有太大必要。特别是使用自动关进程的软件。

  到这里有人会说了,那为什么内存少的时候运行大型程序会慢呢?其实很简单,在内存剩余不多时打开大型程序,会触发系统自身的调进程调度策略,这是十分消耗系统资源的操作,特别是在一个程序频繁向系统申请内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系统并不会关闭所有打开的进程,而是选择性关闭,频繁的调度自然会拖慢系统。所以,论坛上有个更改内存阀值的程序可以有一定改善。但改动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取决于值的设定。

  那么,进程管理软件有无必要呢?有的。就是在运行大型程序之前,你可以手动关闭一些进程释放内存,可以显著的提高运行速度。但一些小程序,完全可交由系统自己管理。

  那么,如果不关程序是不是会更耗电。 说说android后台的原理,你就明白了。android的应用在被切换到后台时,它其实已经被暂停了,并不会消耗cpu资源,只保留了运行状态。所以为什么有的程序切出去重进会到主界面。但是,一个程序如果想要在后台处理些东西,如音乐播放,它就会开启一个服务。服务可在后台持续运行,所以在后台耗电的也只有带服务的应用了。这个在进程管理软件里能看到,标签是service。至于广播什么的我就不涉及了。所以没有带服务的应用在后台是完全不耗电的,没有必要关闭。这种设计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下次启动程序时,会更快,因为不需要读取界面资源,何必要关掉他们抹杀这个android的优点呢。

  还有一个,为什么android一个应用看起来那么耗内存。大家知道,android上的应用是java,当然需要虚拟机,而android上的应用是带有独立虚拟机的,也就是每开一个应用就会打开一个独立的虚拟机。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可以避免虚拟机崩溃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但代价就是需要更多内存。

  以上这些设计确保了android的稳定性,正常情况下最多单个程序崩溃,但整个系统不会崩溃,也永远没有内存不足的提示出现。大家可能是被 windows毒害得太深了,总想保留更多的内存,但实际上这并不一定会提升速度,相反却丧失了程序启动快的这一系统特色,很没必要。

——这个说法是内存比较大的时候才好的,要不然,还没开其他应用,就已经几个M的内存剩余了,想跑的快都难。所以android 内存大跑的快,一旦内存小,O(∩_∩)O哈哈哈~卡死人。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8697c44ce45c3b3567ec8bfb.html

这个也是有点帮助的解释。

网友:
Android单个进程内存分配策略
android不同设备单个进程可用内存是不一样的,可以查看/system/build.prop文件。
# This is a high density device with more memory, so larger vm heaps for it.
dalvik.vm.heapsize=24m
上面heapsize参数表示单个进程可用的最大内存,单如果存在如下参数:
dalvik.vm.heapgrowthlimit=16m
largeheaplimit参数表示单个进程内存被限定在16m,即程序运行过程中实际只能使用16m内存,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编辑AndroidManifest.xml中的Application节点,增加属性largeheap="true"参数.

网友:
在 system/build.prop  里参看。
dalvik.vm.heapsize
这个我感觉仅仅是一个小的方面。这个限制就是一旦超过这个内存,这个应用程序就不执行了,但是我还没运行太多程序,这个可用内存已经很少了,真是........太挫了。

网友:
Android虚拟机(DVM)内存分配——内存溢出问题
大家都知道Android的上层应用是基于 Dalvik Virtual Machine的。Dalvik VM的特点是基于寄存器,相比SUN的JVM(基于堆栈,没有寄存器)来说,理论上完成同样的功能需要的指令条数少,但是指令集复杂。到了Android2.2,Dalvik终于实现了JIT(Just In Time)功能,前进了一大步。

近期我们遇到OutOfMemory的错误,通常是堆内存溢出。网上有些帖子说可以通过函数设置应用的HEAP SIZE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对的。

VMRuntime.getRuntime().setMinimumHeapSize(NewSize);

堆(HEAP)是VM中占用内存最多的部分,通常是动态分配的。堆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有一个分配机制来控制它的大小。比如初始的HEAP是4M大,当4M的空间被占用超过75%的时候,重新分配堆为8M大;当8M被占用超过75%,分配堆为16M大。倒过来,当16M的堆利用不足30%的时候,缩减它的大小为8M大。重新设置堆的大小,尤其是压缩,一般会涉及到内存的拷贝,所以变更堆的大小对效率有不良影响。

上面只是个例子,不过可以看到三个参数:max heap size, min heap size, heap utilization(堆利用率)。

Max Heap Size,是堆内存的上限值,Android的缺省值是16M(某些机型是24M),对于普通应用这是不能改的。函数setMinimumHeapSize其实只是改变了堆的下限值,它可以防止过于频繁的堆内存分配,当设置最小堆内存大小超过上限值时仍然采用堆的上限值(16M),对于内存不足没什么作用。

setTargetHeapUtilization(float newTarget) 可以设定内存利用率的百分比,当实际的利用率偏离这个百分比的时候,虚拟机会在GC的时候调整堆内存大小,让实际占用率向个百分比靠拢。

//程序onCreate时调用
private final static floatTARGET_HEAP_UTILIZATION = 0.75f;
VMRuntime.getRuntime().setTargetHeapUtilization(TARGET_HEAP_UTILIZATION);

总结:
    手机应用开发资源是很有限的,堆内存的上限值只有16M。不过只要代码写的好,这个值对于目前的手机应用需求已经足够了。
    如果出现内存溢出问题,把精力放在代码优化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