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STlink驱动出错解决方法

楼主:
最近由于需要入手了STM8L discovery小板.上面自带了STlink.但是查了下网上很多人表示驱动有问题,研究了一上午.报告下结果~

STlink是不需要驱动的.IAR\ST-LinkUpgrade\STVP都一样.用的是STLinkUSBDriver.dll这个构件.STlink无需驱动会被windows识别成一个假u盘.

正确的方法是去ST官网下载最新的STVP.然后把dll替换到固件升级软件来升级固件.最后把dll替换到IAR中.

our什么那个网站的dll根本不能用.目前网上还没有找到这个我认为是正确的方法

我的IAR EWB 6.0 for STM8 1.30.1里面带的dll反正是不能用 1.4未测试.为了方便大家把dll文件上了~

PS.再次回到STM板块感觉真不错

PS.谁知道哪家中文核心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方向比较好投PM我下吧~

网友:
还是不行,老是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网友:
你装完IAR后就会有提示自动装st-link驱动程序啊,不需要另外装的,你用的版本旧了,换个iar for stm8 1.31,
我用的就是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