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频出问题

楼主:
各路大神,我买了一块MSP430F5438的开发板,就是第九单片机网推荐的那个。最开始我用1602的显示屏测试的时候,能够正常显示(用的是5VLCD电压)。但是我买了一块5V的12864显示屏,选择LCD3.3V供电时不能正常显示;(屏幕确定是好的,在同学板子上正常工作);当我选择5VLCD供电时,主芯片5438马上发烫,只好拔掉电源。我用的测试代码是配套的光盘里面的代码。我又仔细对比了一下同学149的LCD示例代码,除了接口不一样,其余基本相同。后来我又换1602测试时,令人震惊的是居然不能工作了。我以为主芯片坏掉了,但是烧写其他代码,比如流水灯、开关中断等时,可以正常显示。前前后后弄了一星期了,非常郁闷,卖家的技术人员也没能帮忙解决。急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
你的MSP430和12864液晶通信的时候有没有从液晶读取数据,
如果有,液晶的5V的逻辑电平,MSP430不能接受,烧掉对应IO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同学也是这么说的,那怎么判断IO被是否被烧坏?如果被烧坏,有修复的可能性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判断的话,就把这个端口分别配置成各个功能进行测试,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