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 LaunchPad原理图解读!

楼主:
C2000_Launchpad实验板主要由MCU最小系统和DSP仿真器两部分电路组成,如图1所示,绿色线条以下部分是MCU最小系统, 绿色线条以上部分是DSP仿真器XDS100V2。
MCU最小系统部分的供电,可以直接由板载仿真器供电,也可以独立供电实现仿真器和MCU最小系统之间电气隔离。如果JP1、JP2和JP3短路,MCU最小系统和板载仿真器之间使用相同电源;如果JP1、JP2和JP3短路跳线断开,需要通过J3向最小系统板供电,这时实现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电气隔离。

图1 . C2000_launchpad 实验板

一、    TMS320F28027最小系统
1)    MCU供电
TMS320F28027要求电源电压3.3V,电源引脚有4PIN,分别是两路数字核电源,一路模拟核电源,一路IO电源,具体电源安排如图2所示,电源去藕电容尽量安排在电源引脚和它相邻的地之间,电流环路尽量小。

图2. TMS320F28027引脚分配图
实验板电源部分的电路如图3所示,模拟核要求较干净电源,设计时由C19、C21和L3对+3V3滤波之后再进入MCU。
两路数字核电源,在MCU电源引脚附近分别放上2.2UF去藕电容,见图中C5、C6。这两路电源在画图时有些小失误,从原理图中看不出VDD1和VDD2是连接到什么网络。
IO电源则是由C20、L4构成LC网络对+3V3电源滤波得到。

图3.MCU电源
2)    复位电路
这块实验板关于MCU复位的处理非常简单,由R6和S构成手工复位电路,R6还为MCU提供上电复位信号。

3)    时钟源
如图4所示,MCU选用无源晶体为时钟源,C3、C4作为晶体负载电容的一部分,需要根据晶体特性选择最佳的容量,R7用于适当降低时钟电路的Q值,保持振荡器处于较合适工作点。
应该是出于安装方便的考虑,晶振Q1和Q2是一颗晶体的两种封装,实际使用只选用其中一种型号。

图4. 时钟电路

4) JTAG调试接口
TMS320F28027较其他C2000系列MCU在调试接口上作了一些简化,使用的调试信号减少为5个,此外允许将JTAG信号作为通用IO端口。

图5 JTAG接口信号定义
4)    SCI接口
实验板将一通道SCI接口连接到XDS100V2的USB虚拟串行口,该串行口直接在PCB板上连接,没有使用电平转换电路,直接使用lvttl电平进行连接。
考虑到SCI由扩展接口引出作为其他用途,在SCI两根信号中串入带锁的微动开关,SCI电路见图6。

图6.  SCI连接开关
5)    软件定义LED
实验板有四个软件定义LED,分别由GPIO0、GPIO1、GPIO2和GPIO3四个信号控制,见图7。

图7. 软件定义LED
6)    扩展接口
J1、J2、J5和J6为扩展接口,各引脚定义见表格1.

图8 扩展接口J2和J6

图9. 扩展接口J1和J5

表1. 扩展接口信号定义
7)    其他功能
最小系统外接电源接口,见图10.

图10. 外接电源接口
最小系统电源LED指示灯,见图11.

图11. +3V3电源LED
软件定义输入按钮,见图12。

图12. 软件定义输入按钮
二、    XDS100V2仿真器
1)    仿真器电源
仿真器是由USB总线供电,USB总线+5V电源,经过U4降压为+3.3V,为仿真器和目标板提供能量。(注,如果JP1、JP2和JP3断开,目标板电源需要另外提供)

图13. +3.3线性电源
该电源电路见图13所示,C7为输入电容、C8和C9为输出电容,D6作为电源输出指示灯,该电源最大输出电流800mA。
2)    FT2232H电路
FT2232H是这款XDS100V2仿真器的核心电路,其主要功能是实现USB到UART通讯协议的转换,FT2232H有两通道USB转UART,一通道用作仿真器的JTAG通讯,另一通道作为虚拟串行口作为自定义用途。
FT2232H最小系统电路如图14所示,电路采用总线供电方式,省去外接电源的麻烦。

图14. FT2232H电路
3) 信号隔离
  实验板支持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电气信号的隔离,如图15所示,ISO7240和ISO7231为信号隔离器件。

图15. 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信号隔离

网友:
电路分割的很细致

网友:
初学,看到这么详细的说明,很受用

网友:
求原理图PDF文档,谢谢LZ,819283172@qq.com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份原理图文档啊michael.19@163.com,谢谢!话说TIh好不地道啊,连原理图都不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份原理图文档啊,谢谢!话说TIh好不地道啊,连原理图都不给。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