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刚学KEIL,汇编程序,不知错误如何解决。
【程序MAIN.ASM】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80H
lcall aaa
nop
nop
sjmp $
#include "M_01.ASM"
END

【程序M_01.ASM】
AAA:
MOV A,#23H
MOV B,#54H
MUL AB
RET
END

【编译结果】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main.asm...
main.asm(11): warning A73: TEXT FOUND BEYOND END STATEMENT - IGNORED
linking...
*** WARNING L30: MEMORY SPACE OVERLAP
    FROM:    C:000000H
    TO:      C:000007H
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nst=0 code=28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ABC"...
"ABC"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
结果是:第二个程序代码把第一个程序代码覆盖了,为什么?

网友:
51单片机汇编里不支持INCLUDE这个表示方法,你要调用的子程序直接放在程序后面就可以了,不要用INCLUDE这样的形式

网友: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23H
main:
  MOV SP,#80H

  call AAA
  nop
  nop
  sjmp $

AAA:
        MOV A,#23H
        MOV B,#54H
        MUL AB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