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Android4.0 system.img制作请教

楼主(2013-06-04):
Android4.0 system.img制作请教
各位大神,小弟请教一个问题:用android自带的工具,mkyaffs2image重新打包了一个system.img就会出错,是什么原因啊?
错误是:PVR_K:(Error): BridgedDispatchKM: Driver initialisation not completed yet. [4799, drivers/gpu/pvr/bridged_pvr_bridge.c]
这个错误之前是因为2.6的内核跑4.0的android会有的,但是改成3.0的内核之后,这个错误就没有了.
当我重新打包system.img之后就又出现了
我来回答
Android
system
制作

网友A:
你不都已经知道了么,就是驱动的问题啊,3.0和4.0 内核的驱动你认为会一样的么,我认为肯定有的驱动会改动,既然有改动你还用原来的驱动当然会无法加载,报错咯、仅供参考,你可以对比两个内核版本的这个显卡驱动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可是我重新打包的system.img并没有修改驱动方面的东西呀,即使对于生成的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 这个目录,什么都不作修改,用mkyaffs2image工具重新打包成system.img,下到板子上,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