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529求助啊啊 啊啊

楼主:
本人参加电赛,要学习msp430f5529,老师要求我们用着单片机显示电压和电流,该怎么做啊,求各路大神指导帮忙啊啊 啊

网友:
电压调理至0到3.3V的范围,这样430的片上ADC可以采集,电流一般使用采样电阻变化成电压用ADC采集。
柯景腾该行搞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沈佳宜跟了别的男人,柯景腾只能奋斗,争取屌丝逆袭啦~·大哥,那么ADC12怎么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