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G2452做一个RTC芯片

楼主:
新人第一帖,LaunchPad是我MCU入门的玩具,买了好几套,拆来拆去的折腾,第一个作业是一个时钟+温度,用DS3231和DS18B20,显示是用HC595驱动4位数码管,早上做闹钟,挺实用,呵呵。后来发现闲置了好多MSP430G2452,就想用2452做点东西,于是就有了用2452做RTC时钟芯片的想法,折腾了一个多星期,代码算是写完了,基本走时功能没有问题,走时还算精准,还需要测试闹钟和温度的功能。。需要焊上32.768k的晶振。
代码在 https://github.com/lihouyu/G2452_RTC_TEMP_SRC 用CCS5.3开发的。
实现了一下功能:
  • G2452作为一个I2C Slave设备,主设备可以通过I2C协议读取或设置时间和闹钟。I2C的格式类似于DS3231,在地址位后面跟上数据的地址(我这里用的是Offset)
  • 有两个I2C Slave地址可用 0x41(默认),0x43(P1.3接地)
  • P1.0 作为1Hz输出
  • P1.1, P1.2预留的是串口输出,波特率1200,可以查看当前时间
  • 温度转换结束后会在P1.4输出中断
  • 一共6个闹钟,P1.5是所有闹钟的中断输出
  • P2.0-P2.2是闹钟1~3的独立中断输出
  • P2.3-P2.5接地可以设定不同的主CPU时钟

还在学习阶段,还望大侠们提宝贵意见,尤其是低功耗相关的,目前还没有加入相关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这个做时钟如果用数码管,如果要显示得清楚的话,加入低功耗模式不好,会降低扫描数码管的速度。推荐一本书《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实践》--谢楷   这本书有一部分专门讲如何写出低功耗的430程序的。
看了你的代码,很工整,写的很好啊。
4位数码管加595的显示方式我也做过,你可以去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0304-1-1.html
里面有代码很PCB,希望看到你的实物。

网友:
我的第一个作品

这是顶楼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作业,时钟+温度(代码:https://github.com/lihouyu/ClockNTemperature),一共做了2块BoostPack PCB,一块安装DS3231和DS18B20,一块做4位数码管显示电路(电路源自:http://lucsmall.com/2011/05/29/msp430-launchpad-clock/),其实区别就是我用了外置的RTC芯片,后来还加了一个闹钟。而这次的这个G2452的RTC芯片的项目目的就是替换掉原来的DS3231和DS18B20(不考虑精度,纯粹是因为想学习+练手),接下来还会把那个4位数码管的电路也替换掉,同样用G2452做成一个I2C Slave设备接收显示数据,然后通过ULN2803+三极管去驱动数码管。所以接下来的作业就是用3块LaunchPad(MSP430G2452)做一套同样的时钟,拯救闲置的MSP430G2452。。。上之前那个作业的图片

网友:
了真厉害啊,我搞了好几天了,准备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但是没有搞定,连问题出在那里,都不知道,最近看到大家有用74HC573的,还有74HC595的,有点不会了。呵呵,

网友:
标准的低功耗模块基本完工

电路图在https://home.eeworld.com.cn/my/link.php?url=https://bbs.eeworld.com.cn%2Fviewthread.php%3Ftid%3D375690%26amp%3Bpage%3D6%26amp%3Bextra%3Dpage%253D1%23pid1500871,54楼。板子也做好了。
程序调整了一下,删减了温度部分和3个闹钟。
低功耗相关的逻辑:P2.5是低功耗的触发输入,默认(备用电池)拉低,G2452处于低功耗运行状态,I2C不输出数据,1Hz和闹钟哦个中断输出都被禁止了,工作电流最小1.8uA,最大2.4uA。外部电池接入后P2.5被拉高,G2452进入正常状态,工作电流0.6~0.7mA,所有功能恢复正常。
代码在这里:https://github.com/lihouyu/G2452_ULP_RTC
改得有点匆忙,有些地方看上去可能有点乱。。目前测试下来发现有一个小BUG,在一个特定时间接入外接电源I2C模块会傻掉,但是也没有办法方便地重现,因为99%的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呵呵。。如有大侠发现问题,烦请不吝赐教啊。。。谢谢各位。
想玩的同学可以PM,我可以送板子外加一个74LVC1G3157,另外G2452用的是TSSOP20的封装。
上一张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慢慢来,我第一个闹钟搞了有个把月了,不怕大侠们笑话,也是一点一点看看写写搞出来的。。只是现在看来,代码里面还有不少小问题要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在https://home.eeworld.com.cn/my/link.php?url=https://bbs.eeworld.com.cn%2Fviewthread.php%3Ftid%3D375690%26amp%3Bpage%3D6%26amp%3Bextra%3Dpage%253D1%23pid1500871,54楼。板子也做好了。
程序调整了一 ...
哇 给力 真详细啊

网友:
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你画完的板子,做的样板大约花了多少米啊,在那个网店做的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