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android的build.prop文件真的能够提高android设备性能?!

楼主:
build.prop 是一个属性文件,在Android系统中.prop文件很重要,记录了系统的设置和改变
以下是修改教程及一些build.prop参数的中英文对照解释,修改前,注意先
备份原build.prop

这是今天我总结的   粽子ROOM  的build.prop    需要用RE文件管理器文本编辑模式打开),如果有重复的就按需改下数字(如果你需要更改的话)如果没有请自行手动添加(修改Build.pro 不强迫,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我在这里只给出中文翻译

r0.bot.id=358347045133306
r0.bot.ch=NNetStat
# begin build properties
# autogenerated by buildinfo.sh      (通过设置形成系统信息)

ro.build.id=GINGERBREAD     (版本ID)
ro.build.display.id=GINGERBREAD.UCLB3 by True man  (版本号)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UCLB3
ro.build.version.sdk=10
ro.build.version.codename=REL
ro.build.version.release=2.3.6     (Android 2.3.4系統无需修改,也可改为3.0装装B)

ro.build.date=Sun Feb 19 12:33:56 KST 2012   (制作者制作的时间,可修改2011年X月X日 某某某制作)
ro.build.date.utc=1329622436
ro.build.type=user
ro.build.user=se.infra
ro.build.host=SEP-94
ro.build.tags=release-keys
ro.product.model=SAMSUNG-SGH-I997      手机型号

ro.product.brand=samsung      手机品牌
ro.product.name=SGH-I997      手机正式名称
ro.product.device=SGH-I997        采用的设备
ro.product.board=SGH-I997        采用的处理器
ro.product.cpu.abi=armeabi-v7a   (cpu的版本)
ro.product.cpu.abi2=armeabi        (cpu的品牌)
ro.product.manufacturer=samsung      手机制造商
ro.product.locale.language=zh        手机默认语言
ro.product.locale.region=CN           地区语言
ro.wifi.channels=                 (WIFI连接的渠道)
ro.board.platform=s5pc110          主板平台)

# ro.build.product is obsolete; use ro.product.device    (旧代码ro.build.product,使用代码ro.product.device)

ro.build.product=SGH-I997            (建立产品)
# Do not try to parse ro.build.description or .fingerprint     (不要试图修改description和fingerprint)
ro.build.description=SGH-I997-user 2.3.6 GINGERBREAD UCLB3 release-keys   (用户的KEY)
ro.build.fingerprint=samsung/SGH-I997/SGH-I997:2.3.6/GINGERBREAD/UCLB3:user/release-keys (机身码的啥玩意)
# Samsung Specific Properties
ro.build.PDA=I997UCLB3
ro.build.hidden_ver=I997UCLB3
ro.build.changelist=977492
ro.flash.resolution=1080      (这里是开启1080p flash支持)

# end build properties
#
# system.prop for smdkc110
#

rild.libpath=/system/lib/libsec-ril.so
rild.libargs=-d /dev/ttyS0
ro.sf.lcd_density=240            (显示屏分辨率,数值越大分辨率越底,240就是800*480的
dalvik.vm.heapsize=64m                 虚拟内存范围由12M-48M, 默认是24M

ro.opengles.version=131072          (开放式绘图介面参数

# Samsung USB default mode
persist.service.usb.setting=3     (usb性能设置)

# Update TimeZone
persist.sys.timezone=Asia/Shanghai      开机默认时区是8
# Disable Monkey tool        Android中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ro.monkey=0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150    加快滑动反应速度

#
# ADDITIONAL_BUILD_PROPERTIES
#
ro.opengles.version=131072
ro.config.ringtone=1_ATT_tone.ogg 默认来电铃声文件在/system/media/audio/ringtones 把喜欢的铃声放这里,比如123.MP3放入ringtones文件夹中,这里代码改为ro.config.ringtone=123.mp3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01_Sherbet.ogg
ro.config.alarm_alert=Good_Morning.ogg
ro.url.legal=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hone-legal.html
ro.url.legal.android_privacy=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rivacy.html
ro.com.google.locationfeatures=1
ro.setupwizard.mode=DISABLED          开机出现的帐号设置向导,ENABLED为显示,DISABLED为禁用,OPTIONAL为可选

ro.com.google.clientidbase=android-samsung (谷歌客户身份)

ro.com.google.clientidbase.ms=android-att-us
ro.com.google.clientidbase.am=android-att-us
ro.com.google.clientidbase.gmm=android-samsung
ro.com.google.clientidbase.yt=android-samsung
ro.com.google.gmsversion=2.3_r9
wifi.interface=eth0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300          WIFI扫描时间  省电可以修改

ro.error.receiver.default=com.samsung.receiver.error
ro.secdevenc=true
ro.wtldatapassword=true
ro.error.receiver.default=com.samsung.receiver.error
ro.kernel.qemu=0
keyguard.no_require_sim=true    (手机卡保护设置)
ro.com.android.dateformat=yyyy-dd-MM   (默认时间格式,改为yyyy-MM-dd,显示效果就是XXXX年XX月XX日)

ro.com.android.dataroaming=false    (漫游设置
ro.ril.hsxpa=1         3G数据标准选择 0 – UMTS r99  1 – HSDPA  2 – HSDPA/HSUPA

ro.ril.gprsclass=12   (GPRS设置,数值越大    网速越快)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OnTheHunt.ogg   默认通知铃声

ro.config.alarm_alert=Alarm_Classic.ogg默认闹钟铃声

media.stagefright.enable-player=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meta=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scan=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http=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rtsp=true
dev.sfbootcomplete=0
dalvik.vm.dexopt-flags=m=y
net.bt.name=Android
dalvik.vm.stack-trace-file=/data/anr/traces.txt

#Enables USB Debugging By Default
ro.secure=0 默认开启未知源APK

ro.debuggable=1
persist.service.adb.enable=1 开启调试模式,非常有用

不是很全,欢迎各位高手一些研究讨论!!

通过添加"persist.sys.timezone=Asia/shanghai"默认时区

media.stagefright.enable-player=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meta=false
media.stagefright.enable-scan=false
media.stagefright.enable-http=false
这些全改为true好像会增强系统自带的多媒体效果。

修改完   记得要重启

我总共装了 73个  应用程序     能达到这个分数实属不易啊

例外附上小常识
build.prop优化项目

1. 强制把Home程序驻入内存.
ro.HOME_APP_ADJ=1
2.提高 JPG 质量为 100%
ro.media.enc.jpeg.quality=100
3. VM 虚拟堆大小; 提高 RAM
dalvik.vm.heapsize=48m
4. 使用 GPU 渲染UI
debug.sf.hw=1
5. 减少拨号后出现的延时
ro.telephony.call_ring.delay=0
6.提高滑动响应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150
7.电池优化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180
pm.sleep_mode=1
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0
8. 禁止调试通知图标出现在状态栏处
persist.adb.notify=0
9. 提高全局触摸屏响应
debug.performance.tuning=1
video.accelerate.hw=1
10. 提高图片和摄像质量
ro.media.dec.jpeg.memcap=8000000
ro.media.enc.hprof.vid.bps=8000000
11. (3G) 信号优化
ro.ril.hsxpa=2 ro.ril.gprsclass=10
ro.ril.hep=1 ro.ril.enable.dtm=1
ro.ril.hsdpa.category=10
ro.ril.enable.a53=1
ro.ril.enable.3g.prefix=1
ro.ril.htcmaskw1.bitmask=4294967295
ro.ril.htcmaskw1=14449
ro.ril.hsupa.category=5
12. 网络速度优化
net.tcp.buffersize.default=4096,87380,256960,4096,16384,256960
net.tcp.buffersize.wifi=4096,87380,256960,4096,16384,256960
net.tcp.buffersize.umts=4096,87380,256960,4096,16384,256960
net.tcp.buffersize.gprs=4096,87380,256960,4096,16384,256960
net.tcp.buffersize.edge=4096,87380,256960,4096,16384,256960
13. 禁止拨号后出现黑屏.
ro.lge.proximity.delay=25
mot.proximity.delay=25
14.修复应用程序出现问题.
ro.kernel.android.checkjni=0
15.不通过按加/减音键唤醒手机
ro.config.hwfeature_wakeupkey=0
16.屏幕点亮时强制开启功能键背光
ro.mot.buttonlight.timeout=0
17.不显示开机动画(system/media/bootanimation.zip动画将不显示,加速开机速度)
debug.sf.nobootanimation=1
18.其他优化
ro.config.hw_menu_unlockscreen=false
persist.sys.use_dithering=0
persist.sys.purgeable_assets=1
dalvik.vm.dexopt-flags=m=y
ro.mot.eri.losalert.delay=1000

ro.build.version.release=2.3.4    android版本
ro.build.date=三 12月 15 20:41:26 CST 2010                   时区时间CST可以代表4个时区,这个百度一下
ro.product.model=GT540           手机型号
ro.product.locale.language=zh   刷机后默认语言
ro.product.locale.region=CN     刷机后启动的默认语言
ro.build.description=soju-user 2.3.3 GRI40 102588 release-keys    内部版本号
ro.telephony.call_ring.delay=3000                    响铃延迟,单位为毫秒。(怪盗补充)
# Default network type.            默认网络类型
ro.ril.hsxpa=2                3G数据标准选择 0 – UMTS r99  1 – HSDPA  2 – HSDPA/HSUPA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120    WIFI扫描时间单位为秒
调大这个值可节约耗电
## opengles 2.0               LINUX下针对多媒体的一些功能
debug.sf.hw=1                    硬件加速设定 0是关闭, 1是开
dalvik.vm.heapsize=24m               虚拟内存范围由12M-48M
ro.config.ringtone=Playa.ogg                       默认来电铃声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regulus.ogg                            默认通知铃声
ro.config.alarm_alert=Alarm_Beep_03.ogg                         默认闹钟铃声
ro.modversion=CyanogenMod-7.0.3-GT540-MUR4IK   MOD版本号
ro.setupwizard.mode=DISABLED      开机出现的帐号设置向导,ENABLED为显示,DISABLED为禁用,OPTIONAL为可选

网友:
我的cm7优化的build的文件!可供参考!
真正的优化系统文件,不是超频出来的!
流畅性可比美高通双核机泛泰t100k!亲测!

1080p视频没问题!

# begin build properties
# autogenerated by buildinfo.sh
ro.build.id=GINGERBREAD
ro.build.display.id=GWK74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eng.root.20111230.090217
ro.build.version.sdk=10
ro.build.version.codename=REL
ro.build.version.release=2.3.7
ro.build.date=Fri Dec 30 09:03:07 CST 2011
ro.build.date.utc=0
ro.build.type=user
ro.build.user=root
ro.build.host=2850-1
ro.build.tags=test-keys
ro.product.model=SGH-I997
ro.product.brand=samsung
ro.product.name=SGH-I997
ro.product.device=infuse4g
ro.product.board=aries
ro.product.cpu.abi=armeabi-v7a
ro.product.cpu.abi2=armeabi
ro.product.manufacturer=samsung
ro.product.locale.language=en
ro.product.locale.region=US
ro.wifi.channels=
ro.board.platform=s5pv210
# ro.build.product is obsolete; use ro.product.device
ro.build.product=infuse4g
# Do not try to parse ro.build.description or .fingerprint
ro.build.description=SGH-I997-user 2.3.5 GINGERBREAD UCKJ1 release-keys
ro.build.fingerprint=samsung/SGH-I997/SGH-I997:2.3.5/GINGERBREAD/UCKJ1:user/release-keys
# end build properties
#
# system.prop for smdkc110
#
rild.libpath=/system/lib/libsec-ril.so
rild.libargs=-d /dev/ttyS0
ro.sf.lcd_density=240

#
# ADDITIONAL_BUILD_PROPERTIES
#
ro.opengles.version=131072
wifi.interface=eth0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20
ro.telephony.ril_class=samsung
mobiledata.interfaces=pdp0,eth0,gprs,ppp0
dalvik.vm.heapsize=48m
persist.sys.vold.switchexternal=1
ro.com.google.locationfeatures=1
ro.com.google.networklocation=1
dalvik.vm.checkjni=false
keyguard.no_require_sim=true
ro.ril.hsxpa=1
ro.ril.gprsclass=10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OnTheHunt.ogg
ro.config.alarm_alert=Alarm_Classic.ogg
ro.rommanager.developerid=cyanogenmod
ro.url.legal=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hone-legal.html
ro.url.legal.android_privacy=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rivacy.html
ro.com.google.clientidbase=android-google
ro.com.android.wifi-watchlist=GoogleGuest
ro.setupwizard.enterprise_mode=1
ro.com.android.dateformat=MM-dd-yyyy
ro.com.android.dataroaming=false
ro.config.ringtone=Playa.ogg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regulus.ogg
ro.config.alarm_alert=Alarm_Beep_03.ogg
ro.ril.enable.managed.roaming=1
ro.ril.oem.nosim.ecclist=911,112,999,000,08,118,120,122,110,119,995
ro.ril.emc.mode=2
ro.ril.hsxpa=2
ro.ril.gprsclass=12
ro.ril.hsdpa.category=14
ro.ril.hsupa.category=6
ro.additionalmounts=/mnt/emmc
ro.vold.switchablepair=/mnt/sdcard,/mnt/emmc
ro.modversion=SuperCM7-v1-Infuse4G-KANG
ro.setupwizard.mode=OPTIONAL
dalvik.vm.dexopt-flags=m=y
net.bt.name=Android
dalvik.vm.stack-trace-file=/data/anr/traces.txt
dalvik.vm.dexopt-data-only=1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60
debug.performance.tuning=1
video.accelerate.hw=1
debug.sf.hw=1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jit
ro.service.swiqi.supported=true
persist.service.swiqi.enable=1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60
debug.performance.tuning=1
video.accelerate.hw=1
debug.sf.hw=1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jit
ro.service.swiqi.supported=true
persist.service.swiqi.enab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