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hile的问题

楼主:
while(!KEY_DEC)Display(0,8);

if(num > 0)
{
    num--;
}
}
这段代码怎么理解呀,我的理解是while(!KEY_DEC)Display(0,8);时while指令已经结束

网友:
没见过这么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代码不太规范

网友:
()里面为真时执行后面的,为假结束while到下面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对这种使用方法好陌生,请问,有关于它的介绍文档吗

网友:
陌生?不应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ile(!KEY_DEC)Display(0,8);我对这个写法有点陌生-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何?这个和
while(1) {

}
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么解释的话后面的大括号括的是谁的内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条件Ture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ile()在没有括号的时候,第一个分号时,它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吧。提难理解的

网友:
;号等同于{ };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代码的人写得不好,后面的括号跟while语句没关系,括号内容是肯定被执行的

网友:
表示没见过while的这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