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演奏 音乐

楼主:
写一个430演奏音乐的程序,把简谱转化成数组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我是按照下表的格式转化的,但结果却和已知的不一样,想问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不对

网友:
一个音符对应一个频率,音阶是音符的倍频,音长是周期的重复

网友:
在网上找到一些程序,有些疑惑,如下图所示

sound_delay()为延迟函数,
sound_signal的格式按照下图音调格式所示

按我的理解是,根据音调的数值,例如大小为15,说明为低音的5,再按照下表

找到低音5的频率为392HZ,这样就找到第一个音符的周期为1/392,接下来可以利用定时器或者调用延时来实现输出一个方波。
我不明白为啥作者要直接将15即0X0f直接带入延时程序,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