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packet sniffer问题

楼主:
用cc2530,做simpliciTI的点对点协议。

做到最后发现,通讯总是会丢包,于是想看看怎么回事。
就想用 它的抓包工具。

但是发现用的时候有点奇怪,一旦点start,片子就不跑了,因为我的片子一直在闪烁LED,一start它就不没了。
复位也没用。

后来还想用 smartrf studio,也是一样的问题。
一旦点击开始,片子就不跑。

所以,就没辙。
别说什么收不收得到数据,片子都不跑了,就像被复位了似的。

群里有没人遇到类似问题的啊。

网友:
板子自己作的,还是开发套件,记得sniffer要用到SPI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了这个SPI接口
MISO MOSI都接着的。

网友:
不太清楚.不过听说cc系列开发起来问题比较多,直接套用zigbee也不太自由.我们现在在尝试自己用MUC直接驱动RFIC,自己弄个简单的星形组网协议,板子已经再开了.用的是STM8l151+SX1212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汇报一下情况。
这几天,老总要我研究一下zigbee的信道,并考虑如何实现无线修改信道。

弄着弄着我突然想起那两个软件里有个信道的设置。
于是我试了试,在studio上是可以的。
但packet sniffer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至于你说的cc系列一堆问题.....
确实如此,比方说这个修改信道的功能,它总共有16个信道可以修改,然则,库里却只做了随机的4个信道。
而且改起来还非常费劲——主要是函数嵌套过深。
另外就是那个令我看到就头疼的 7个family都有的并且代码不尽相同的 MRFI_SetLogicalChannel()函数。

更恐怖的是,但我改来改去,觉得实在麻烦,最终决定,把simpliciTi相关部分封装成库,以避免前后修改不一引发问题时。
试了试,AP_as_hub的功能没了——虽然我还没彻底细查,确认是否真的是如下这个原因

但基本可以断定不会错。

库里,有许多由条件宏打开或者关闭的语句。
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可怕的是,这些条件宏 是由 外部应用程序给的——这可就惨了。

这个库写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过既然做开了,那就继续做吧

自己做一个,如果在这方面深陷了,总有那一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慢慢来嘛 都是学习的过程~没想到会这么复杂.我还想着自己做一个真对等自组网协议.还是算了,先做非对等自组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还要设置CC2530里的几个寄存器
这个地方非常别扭
就像使用PA还要设置寄存器一样
真是非常可恶......

网友:
楼主,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教一下你是怎样解决的呢?是要设置哪个寄存器?我在Z-STACK里找不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Sniffer我始终没用上

至于 Studio。只要勾选对的 信道就应该可以了。

至于我说那几个寄存器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 gpio里那几个oss什么的,一时不记得了
没弄2530有一阵子了

网友E:
这个现象其实是因为用底板结合调试器抓包将芯片锁住了,所以出现那种现实,很正常,我也遇到过,如果真要抓包建议用cc2531usbdongl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象其实是因为用底板结合调试器抓包将芯片锁住了,所以出现那种现实,很正常,我也遇到过,如果真要抓 ...

求问用CC2531 USB dongle是怎么实现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问用CC2531 USB dongle是怎么实现抓包的

就一个抓包工具,这个没有必要去了解。

网友:
肯定会啊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得用一个新的板子去监听  而不是在原来板子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