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串口通信 用官方例程 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 ...

楼主(2013-06-05):
MSP430G2553 串口通信 用官方例程 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汉字啊!请大神帮帮忙!谢了
很无奈啊
汉字
通信

网友A:
先确认你用什么字符编码输出,然后找对应的编码输出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printf和scanf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