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防护

楼主:
max3232需要用TVS管进行防护,那tvs管应该选多大的?
Input voltage range, VI: Drivers …………………………………… −0.3 V to 6 V
                   Receivers ……………………………………… −25 V to 25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 voltage range, VO: Drivers  ………………………………−13.2 V to 13.2 V
                        Receivers  ………………………−0.3 V to VCC + 0.3 V
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这是MAX3232cd芯片手册上的!一会25V,Y一会13V,那我的TVS管就要选择不一样的型号吗?我看好多资料,好像两个TVS管是一样的…………
有劳各位了啊…………!

网友:
选小的吧,更安全

网友:
±25V是RS232C的最大电平规格,严格讲若通信对方送±25V过来,这边的输入也必须能承受(虽然一般不会这么高)。
所以,TVS管应该选25V的,至少不能低于1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那个13V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选25V,那那个13V的接口不是起不到防护作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选小的更安全,TVS管的选型击穿电压不是要大于其最大电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3.2V指的是驱动器发给对方的最大输出振幅,对方的接收端耐压至少要大于这个才行。
所以,13.2V不是本发信方需要防护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