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设计问题

楼主:
用AD603做宽带可控增益放大,AD603输出为一个固定频率的波形,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值输出的信号都不变。这是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意思是输出固定频率还是输出固定频率跟你的要求不一致?这一点我没有看懂

网友:
楼主发帖时间够早了,是一宿没睡还是起的早,佩服

楼主的问题:输入一个固定的频率的信号,无论改变这个信号的频率或幅度,结果是输出的信号原样输出?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电路发生了自激振荡

估计问题所在:  供电质量和地线布线不良等。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示波器量错了地方——否则输入不同频率输出也不变的话,那可真是见鬼了。当然,楼上所讲自激振荡也不是没可能,观察到的输出其实是跟输入无关的振荡波形。

还有一种解释是,楼主没用示波器,只是用万用表看的输出——被平滑化了的直流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无论怎么改输入,输出都不变,是个固定的频率,60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