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连接旋转编码器通信问题

楼主: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控制plc采用的是施耐德PREMIUM 系列PLC,CPU型号是:TSX P 571634   配的是标准的modbus TRU协议旋转编码器,因为modbus属于总线型通信,就一个plc接了2个编码器,单独一个编码器连接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2个编码器一起连就没办法正常连接,通信不上,编码器地址、波特率设置的都没什么问题,程序看了下也没问题。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指导下额 非常感谢!

网友:
先去查编码器是否支持总线模式,支持的话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应该是命令过程不对,具体的务必详读手册。

网友:
编码器是支持总线模式的,和其他plc连接都比较正常,和施耐德的plc连接就出现这种问题,以前有另外一个客户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施耐德那边说是和他们plc不匹配,无法使用的,但modbus是国家标准的协议,为什么会不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