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协议 连续两次调用tcp_write只执行一次?

楼主:
while循环中连续调用了两个tcp_write函数,可是每次上位机只显示第一个tcp_write发送到的数据,第二个tcp_write发送的数据未显示。

下位机程序调试时,这两句tcp_write的代码都运行了。可是为什么网络调试助手只显示第一个tcp_write发送到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下位机两次都正常地发送了完整的以太网帧,那问题应该出现在你用的网络调试助手是没有正常响应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tcp_write任意注释掉一个,另外一个都能成功发给上位机显示。
我将开发板做服务器时,连续调用两个tcp_write,网络调试助手都能够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客户端两个 tcp_write 都正常发送了数据了吗?
如果确定发送了,说明网络调试助手的客户端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tcp_write函数的返回值都是ERR_OK ,这也只能说明数据被正确的放入到发送队列了吧。至于有没有发出去怎么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atic err_t
TCP_Client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write(pcb,"hello",sizeof("hello"),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3*1);//延时1秒
  tcp_write(pcb,"lwip",sizeof("lwip"),0);
  return ERR_OK;
}
这个函数是9B96作为客户端连接上上位机时的回调函数,在这个回调函数中的两个 tcp_write只有第一个正确的在上位机显示。

后来我测试了下,将两句 tcp_write放到main的while循环中,两句tcp_write都能发送到上位机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while(1)
    {
                TCP_Client_Init();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3*1);//延时1秒
                tcp_write(pcb1,"hello",sizeof("hello"),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3*1);//延时1秒
                tcp_write(pcb1,"lwip",sizeof("lwip"),0);

    }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