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3000系列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之 LabVIEW的控制探索

楼主:
SPD3000系列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支持USB-TMC通讯协议,并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笔者就从SCPI开始,简单介绍下LabVIEW的控制操作。

首先我们得去NI的官方网站下载NI-VISA驱动,地址为:http://www.ni.com/visa ,下载安装成功后,我们就会在桌面上找到一个图标,名称为Measurement & Automation(简称MAX),如下图所示。Measurement & Automation 是NI 公司的设备管理器,类似于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

图一:Measurement & Automation

在MAX 中,先选中设备与接口(Device and Interface)下的xxxUSB接口,然后打开左上角的Open VISA Test Panel,即可启动NI 488.2 Communicator(通讯器),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在ViWrite中输入命令,便可通过ViRead读取命令的返回值。

图一:NI 488.2 Communicator(通讯器)

通过上述测试并验证仪器通讯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开始LabVIEW 编程了。

在LabView下,开发仪器控制的程序非常简单,这也是众多工程师喜欢在LabVIEW 环境下进行自动化程序开发的原因。总的来说,只需要用NI-VISA Write来向仪器发送命令,用NI-VISA Read来从仪器读取数据即可,关于这两个命令的解释如下图所示:

图三:NI-VISA Write和NI-VISA Read的命令解释

通过查阅SIGLENT SPD3000系列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的《用户手册》中的32页,可以查到关于测试指定通道电压的MEASure:VOLTage? 命令,如下图所示:

图四:SIGLENT SPD3000系列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用户手册中的SCPI命令

利用MEASure:VOLTage? 和NI-VISA Write命令我们就可以向SPD3000系列发送命令,然后利用NI-VISA Read命令读取返回值,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读取SPD3000系列当前指定通道的电压值了,程序连接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五:读取电源指定通道电压值的连接框图

为了满足客户的编程需求,SIGLENT研发工程师专门制作了LabVIEW 仪器驱动程序,通过加载,我们可以在LabVIEW 仪器I/O中找到,如下图所示:

图六:SIGLENT 提供的SPD3000系列电源仪器驱动程序

SIGLENT 提供的SPD3000系列电源驱动程序包含了七个部分,分别可以对产品进行初始化、读取配置信息、输出数值、配置相关数据等功能,为广大热爱LabVIEW编程的用户带来了福音。

下面我们以一个实际操作的列子来说明这些功能的运行,该功能主要是读取电源的输出值和实际设定值,其连接框图如图所示:

首先调用Initialize.vi进行初始化,以确保电源进行正确的连接。然后连续调用两次Configure Output.vi分别对CH1、CH2通道的电压和电流进行设置。在while循环中不断的调用Read Output.vi读取CH1和CH2通道的实际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并显示在前面的数值显示控件中,当程序通信过程出现错误,或按下Stop Output按钮时,则结束while循环,然后关闭CH1通道,关闭通信通道,结束整个程序的运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通过属性节点,使数值输入控件被禁用,不能输入数据;在结束程序时,再次通过属性节点使数值输入控件可用,重新输入新的值对通道进行设置。

网友:
这种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怎么设置的看着有点懵,,
还想请楼主介绍一下这种电源主要用途,设计原理等,大家估计喜欢看,了解一下

网友:
关于具体的设置讲起来可能比较繁琐,可以看下具体的操作
http://www.siglent.com/cn/produc ... &nodecode=105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