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对M1卡操作中断方式实现的可能性探讨。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RC522读卡方面的程序,在板子上实现了卡的密码校验,修改密码,加数据减数据的操作。我想问一下大家尝试过没有中断方式实现对读卡器的操作的?就是我开启天线寻卡,这个时候单片机去干其他的事情,如果寻到卡直接给单片机一个中断让他动作?要不然一直周尔复始的查询是不是太占内存了?或者RC522对M1卡搜索后得到卡就给单片机一个脉冲中断,这样不是很好,要不周期性的发射电磁波,是不是还有干扰,请大家再此留个记号,谢谢!

网友:
首先,查询方式不会多占内存,除非你的程序编制有严重问题,查询只是占用了处理器机时,用中断当然可以,定时中断后查询,检索RF ID的过程必须进行主动控制。

网友:
我是不用定时器中断的,我想知道RC522接收到卡之后会不会返回给单片机一个脉冲变化让单片机去捕捉,现在是返回一个标志位,即MI-0K,或者说是0,不是用定时器去进中断去查询是否有卡存在,不知道我说的这种方法能实现不,最近项目经理一直在催着能否用这种方式,我表示亚历山大!

网友:
怎么实现的卡的密码校验,修改密码,加数据减数据的操作?

网友:
请问, 你用中断的方式实现了吗

网友:
请问,你现在实现了没有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否成功了...我现在循环去寻卡没问题,想要实现有卡来了再操作,没卡的时候不进行操作,以达到低功耗的目的

网友A:
RC522是没有自动检查卡的功能,只能通过天线上添加外部电路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522是没有自动检查卡的功能,只能通过天线上添加外部电路实现。

版主,这个天线上添加外部电路怎么检查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天线上添加外部电路怎么检查卡呀?

RC522要实现自动查卡功能需要软硬件配合,在硬件上,需要在天线上添加电路连接到AD端口,软件需要打开天线,AD检查,判断是否有卡。

至于天线上怎么改,网上有很多中方案,大概原理是天线是正弦波,要转换为一个直流电平。

网友:
那RC522的MFinActIen 这个中断使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观察这个RC522这个IRQ管教有一些方波输出,刷卡的时候就短暂的消失了,不过这个好像也没法作为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