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内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我用的是cycloneIII 的EP3C25E144I7N,很奇怪的是芯片能正常用JTAG和AS口加载,但测试管脚输出频率不对。最后发现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输出频率及波形均正常,但从quartus观测FPGA内部并没有接收到该信号,这是为什么,请大家指教。
P.S.后来观测所有的IO口均内部收不到任何信号,但用示波器测其管脚均为正常值。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1、管脚分配
2、测量FPGA管脚上的时钟不要测量晶振的输出时钟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