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介电容的可靠性如何?

楼主:
如下图所示,电池是给系统供电的,由于系统的电流不是恒定不变的,偶尔会有大电流,在输出大电流时,电池电压会有所下降,因此在电池电压检测处,也会产生波动,检测到的电压值就会不稳定,因此加上一个104的瓷介电容,用以在不进行软件滤波的情况下,获得较稳定的电压值。但是担心的是瓷介电容的稳定性、可靠性问题,会不会出现电容漏电流增大或者其它原因,导致分压不准,从而测得的电压值也不准呢?

网友:
补充:系统是根据电池电压的大小,输出不同的PWM占空比来控制其它电路,在高电平输出时电流较大,在低电平时关断,电流较小(因此就会出现电池电压的波动)。程序每执行一个周期,都会先读取电压值,在调整PWM输出寄存器(为了加快系统执行的速度,不宜采用软件滤波)。

不知道大家认为这个瓷介电容的稳定性、可靠性如何?有没有可能出现前面所说的,因为漏电流增大,导致采集回来的电压变小从而输出的PWM占空比跟正常时不一样,从而影响系统?

网友: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必须这么用,但容量多大合适要看AD的输入阻抗和采样电阻的取值,对100K的采样电阻而言,0.1uF有点大了,选0.01uF即可,当然这没有考虑到AD的输入阻抗,只是假设AD的输入阻抗很高。该电阻对参数的稳定性要求不高,瓷介电容的漏电也可以忽略。

网友:
瓷介电容一般漏电流不大。
楼主说因为漏电流增大,怎么测出的,

建议买好一点的瓷介电容

网友:
Reply to :瓷介电容的可靠性如何?

电容有不同的等级,一般而言耐压高的、TC小的绝缘电阻都高,漏电就小,瓷介质电容也如此。
有个问题需注意,电压波动是因电池内阻(包括电池连接线的电阻)较大引起的,如果系统共用电池,不同频率信号的干扰不可避免,更好的办法是加大电池容量,再是在电池两端加滤波退耦电容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