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下输出电流控制电路

楼主:
说下目的吧,从J3输入交流电,通过控制MOS管的通断,来实现控制输出时的电流的大小。请教下这样设计有问题么?还有请教下R13和C12的作用是干嘛的。图不清楚的可以看下附件的PDF格式的。

网友:
图中没有看到R5和C6吧,楼主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R13和 C12 写错了!

网友:
正负半波分开控制,不要试图用一个控制,寄生二极管性能没那么好

网友:
R13和C12是阻容消波电路,保护管子的

网友:
两个MOS管中间的接地是干嘛的?不会烧毁么?

网友:
J4接哪里,你这个电路还是让人捉摸不透,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大哥 能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析,不能可靠工作。
好多地方的设计不合乎逻辑。比如,两个“地”符号不同,显然不共地,既然不共地,那电源部分怎么工作?若共地,电源负极二极管有什么用?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面那个场效应管导通后交流电源发生直接短路。

网友:
J3输入交流电,通过控制MOS管的通断????疑点重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两个共地的话,管子才会烧掉。我说下我的理解吧,红线那部分形成一个回路。当Q9的基极为低电平的时候,Q9关断,如图中蓝色箭头回路,MOS管导通。当Q9的基极为高电平时,Q9导通,如图中粉色箭头回路。这时MOS管关断。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我原来改的有个线没有改,

网友:
顶楼图甚是可疑:
Q8总是截止,莫非靠赌一把Q8的漏电流比Q9截止时的漏电流大,来开通Q7?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个Q8会导通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共地,78M05又怎么有输出呢?
共地,MOS管导通后对交流电产生直接短路的现象。

这样的设计,研究它一点意义也没有。瞎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