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gcc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
各位大哥大神大侠,请帮帮我,搞了一天,要奔溃了。我是初学者,这是视频教程的一个hello的内核模块,用arm-linux-gcc-4.3.2编译时,总说找不到linux/init.h和linux/module.h,
我locate了一下,这两个文件在 /usr/src/kernels/2.6.35.6-45.fc14.i686.PAE/include目录下。 在网上看到说gcc的默认头文件搜索路径是/usr/include,但是我把这两个头文件拷到/usr/include/linux下,仍然提示找不到。用 #include“    ”指定路径,这两个头文件是找到了,但又提示好多其他文件找不到。请教大家我该怎么弄?看视频里一下就编译通过了,为什么我就编译不过呢?哪里需要设置?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include
#include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MODULE_AUTHOR("Hanson He");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Hello worl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 Hello world exit\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网友:
兄弟,要仔细啊,你这用arm-linux-gcc编译时用/usr/src/kernels/2.6.35.6-45.fc14.i686.PAE/include   x86的头文件怎么能编嘞

其次,编ko要像你另外一个帖子里边说的,先指定正确的KERNELDIR啊

先把这两个问题搞定,还有错再继续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