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电源的设计参考

楼主:
Hercules电源设计参考

1.TMS570LS20216   电源采用双路输出(3.3V/1.5V)1A/2A LDO稳压器       TPS70448

“TI网页上没有把1.2V改过来!”

http://www.ti.com/product/tps70448

2.TMS570LS31USB 电源采用双路输出(3.3V/1.2V)1A/2A LDO稳压器        TPS70445

http://www.ti.com/product/tps70445

3.RM42_HDK          电源采用TPS73733QDRBRQ1,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3733

TPS73701DRB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3701

网友:
是不是采用TPS7044X 电源部分温度会高些?

网友:
TMS570LS20216的CPU电压是1.5V的没错,TMS570LS3137是1.2V。
我建议使用TPS65381作为TMS570LS3137的电源,可以提供5V, 3.3V和1.2V的输出,而且自带诊断,防反接等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TPS70448,TPS70445工作温度还是会那么高的?
采用TPS73733QDRBRQ1,TPS73701DRB工作温度会不会好些?

网友:
LDO就看自身效率了吧。
TPS65381前级是一个DCDC电源,再用LDO降压。
但是不知道你的设计输入电压多少?如果只是5转3.3和1.2的话,倒是用不到TPS65381。

汽车上的典型输入电压是12V,8V到20V之间的输入都属于正常工作范围。所以一般需要12V到5V,3.3V,1.2V的转换。

温度的话就要看LDO效率和布板的散热了,其实对于真正的应用来说,USB Kit那点温度不算什么的,器件的最高工作温度在125摄氏度。
人手能够忍受的温度应该是70度左右,也就是说,“摸上去有点热”这种,应该在40~50度左右吧。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