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的ADC部分(续)

楼主:
ADIADC例程分析

1int AdcGo(ADC_TypeDef *pPort, int iStart)

此函数决定是否启动ADC,对ADCxCON的第19位,即ADC允许位控制,如果启动,则置1,否则清零。

此函数还对ADCxMDE的低3位,即ADCMD控制,可使其进入掉电、连续转换等8种模式。

2int AdcMski(ADC_TypeDef *pPort, int iMski, int iWr)

此函数对ADCxMSKI操作,以允许相应的ADC中断

3int AdcFlt(ADC_TypeDef *pPort, int iSF, int iAF, int iFltCfg)

ADCxFLT操作,所跟的参数决定具体的设置。

4int AdcRng(ADC_TypeDef *pPort, int iRef, int iGain, int iCode)

设置ADC测量范围。参数iRef写入ADCxCONiGain写入ADCxMDEADCxPGA位,iCode用于判断是否对ADCCODE置位。

5int AdcBuf(ADC_TypeDef *pPort, int iRBufCfg, int iBufCfg)

配置ADC缓冲区。iBufCfgADCxCON有关缓冲区的位作配置,   iRBufCfgADCxCFG[1:0]位配置,

6int AdcPin(ADC_TypeDef *pPort, int iInN, int iInP)

设置同、反相输入引脚。

7int AdcDmaCon(int iChan, int iEnable)

此函数对ADCDMACON寄存器操作,打开或关闭相应的DMA

8int AdcDmaReadSetup(int iType, int iCfg, int iNumVals, int *pucRX_DMA)

iType用于选择DMA数据类型primary alternate data structure

iCfg

网友:
ADI提供的库函数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