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新版CCS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
试了多次都是这样,杀毒软件也没拦截,网络什么的Windows Update都能正常更新,也不卡

网友:
ccs只能安装c盘和d盘,并且目录为c:\ti\或者d:\ti\.你的问题可能是原先c盘的ti目录里有其他文件.解决办法:把你的原先的安装目录删除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安装在C盘根目录的,路径没改,系统是才格式化C盘重装的,以前装5.3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装5.3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