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MSP430G2553的IIC程序,在线等

楼主:
单步仿真都能过,但是F5直接运行会停在  while(!(IFG2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查看标志位IFG2 = 0x82,发送数据后,UCB0TXIFG标志被清零。
请各位大神帮忙,在线等!!!感谢!!!!!

void I2C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1SEL |= (BIT6 + BIT7);                // P1.6 = SCL, P1.7=SDA
  P1SEL2 |= (BIT6 + BIT7);               // P1.6 = SCL, P1.7=SDA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复位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主模式+IIC模式+同步模式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SMCLK+复位
  UCB0BR0 = 10;                          //时钟分频设置(UCBxBR0 + UCBxBR1 × 256)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50>>1);                 //7位地址
  UCB0CTL1 &= ~UCSWRST;                  //清复位标志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WriteValH,unsigned char WriteValL)
{
  I2C_Init();
  UCB0I2CSA = (0x50>>1);
  while(UCB0CTL1 & UCTXSTP);            //If ICC Stop
  UCB0CTL1 |= UCTR;
  UCB0CTL1 |= UCTXSTT;           //IIC Start + Write

  //while((IFG2 & UCB0TXIFG)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UCB0TXBUF = 0x50;                     //Send X9119 Address
  //UCB0I2CSA = (0x50>>1);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检测ACK信号,如果有ACK信号,则UCTXSTT自动清零
  //__delay_cycles(1000);
  //__delay_cycles(1000);
  //__delay_cycles(1000);
  //__delay_cycles(1000);
  while(!(IFG2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UCB0TXBUF = 0xA0;                     //Send X9119 Write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检测ACK信号,如果有ACK信号,则UCTXSTT自动清零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while(!(IFG2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UCB0TXBUF = WriteValH;                //Send H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检测ACK信号,如果有ACK信号,则UCTXSTT自动清零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while(!(IFG2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UCB0TXBUF = WriteValL;                //Send L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检测ACK信号,如果有ACK信号,则UCTXSTT自动清零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__delay_cycles(20000);

  UCB0CTL1 |= UCTXSTP + UCTXNACK;        //IIC Stop + NACK
  //UCB0CTL1 |= UCTXSTP ;                  //IIC Stop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1);
}

网友:
不应该是延时时间不够吧,DCO=1MHZ,__delay_cycles(20000);应该够了啊
单步调试都能调通,检查从机状态也是正确的
就是F5直接运行就卡在
while(!(IFG2 & UCB0TXIFG)); //判断UCB0TXBUF是否为空
小弟判断有可能是从机没有返回ACK,但是为什么单步都能通过呢?
求帮忙啊

网友:
是这样的,只要数据移入发送缓存这个TXIFG就会清空

网友:
初始化的时候,手动清除一遍。

网友:
呵呵,感谢,是这样的,但是数据发送完成后,从机返回ACK后,UCB0TXIFG会重新置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IFG2?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UCBxTXIFG bit is set when the START condition is generated and the first data to be
transmitted can be written into UCBxTXBUF.
是这句话吧,我是新手,请多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错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const unsigned char Sine_Tab[] =            // 16 Point 16-bit Sine Table
{
  0xFF,                                     // MSB Word 0
  0xFF,                                     // LSB
  0xF6,                                     // MSB Word 1
  0x40,                                     // LSB
  0xDA,                                     // MSB Word 2
  0x81,                                     // LSB
  0xB0,                                     // MSB Word 3
  0xFA,                                     // LSB
  0x7F,                                     // MSB Word 4
  0xFF,                                     // LSB
  0x4F,                                     // MSB Word 5
  0x03,                                     // LSB
  0x25,                                     // MSB Word 6
  0x7C,                                     // LSB
  0x09,                                     // MSB Word 7
  0xBD,                                     // LSB
  0x00,                                     // MSB Word 8
  0x00,                                     // LSB
  0x09,                                     // MSB Word 9
  0xBD,                                     // LSB
  0x25,                                     // MSB Word 10
  0x7C,                                     // LSB
  0x4F,                                     // MSB Word 11
  0x03,                                     // LSB
  0x7F,                                     // MSB Word 12
  0xFE,                                     // LSB
  0xB0,                                     // MSB Word 13
  0xFA,                                     // LSB
  0xDA,                                     // MSB Word 14
  0x81,                                     // LSB
  0xF6,                                     // MSB Word 15
  0x40                                      // LSB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4c;                         // Set slave address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E2 |= UCB0TXIE;                          // Enable TX ready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UCB0TXBUF = 0x010;                        // Write DAC control byte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 USCI_B0 Data 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ByteCtr;

  UCB0TXBUF = Sine_Tab[ByteCtr++];          // Transmit data byte
  ByteCtr &= 0x1f;                          // Do not exceed table
}

网友:
参考下范例

网友:
你可以直接往里面写试试,并且延时这么多也没有必要。
波特率也需要注意下,你是做的10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代码范例是哪儿找的?官方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