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B772开关电路

楼主:
我用B772做了一个开关电路,M的阻值是5Ω,工作电流1.7A。当按下开关时三极管就会烧。这是为何?
请高手帮忙

B772

B772

网友: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通常较大,772是3A的管子,3A是它的极限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启动电流是1.8A,理论上来说三极管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用小功率电机确实也没问题。是不是三极管没饱和?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三极管的封装大小和承受的电流大小有关,峰值3A只是个极限值,并不能代表能承受长时间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是否考虑换其他三极管?什么管子能更合适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的东西,出于商业目的,标注的值不再使用“额定值”了,因为额定值太小,商人们想到了既没有说假话又能夸大他的商品的方法: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