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ZIGBEE工程下载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
最近一直被工程调试下载困扰着,主要是不知为何工程直接DEBUG时竟然出现了如图的警告:

开始以为是工程被移动了,导致路径出错。一次无意找BUG时发现了最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IAR工程不支持调试和生成HEX同时存在,所以当你要直接BUG调试时,你需要将恢复工程原来的模式

主要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下面的output file 去掉勾在Format勾选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

配置后出现的结果如下:

第二步在f8w2530.xcl文件中

// Include these two lines when generating a .hex file for banked code model: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将其注释掉

// Include these two lines when generating a .hex file for banked code model: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第三步点击下make后就可以发现

这样就修改成功了。(图片上传没成功,可以下载word)

网友:
咋看不到图片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帮我对照word添加下嘛》?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见过与lz同样的问题 我下载程序的时候都是用仿真器下载的 :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好久,无意间解决了,本来是不上传的。你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咋了?

网友:
做做远程bootloader就知道这些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远程bootloader和这个有关嘛?这个就是一个细节的东西,你不留意,可能永远难,学技术很简单,要做好,做到独一无二就很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呵呵

machong也多多分享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首先我不玩zstack的,搞zigbee有3年多了,协议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写过adhoc/SMAC等等协议了,adhoc的代码量不会比zstack小,节点组网平等,没有协调器的概念。产品就是一个hex,项目多多的。
zstack不要玩了,不开源就不会用它的,给新手上手zigbee的。
我玩tiny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