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prop 百度百科——android机器性能的重要指标

楼主:
build.prop

目录

综述

文件结构

参数

1.  Dalvik虚拟机相关参数

2.  系统版本、定义等参数

3.  基本性能相关参数

总结

展开

综述

文件结构

参数

1.  Dalvik虚拟机相关参数

2.  系统版本、定义等参数

3.  基本性能相关参数

总结

展开

编辑本段综述

在Android系统中有一个类似Windows系统注册表的文件build.prop。这个文件内定义了系统初始(或永久)的一些参数属性、功能的开放等。通过调整/增加参数可以达到较调系统性能偏重点和附加功能开启的作用。 在Android 2.2、2.3、4.0中虽然每一版都有自己独有的参数,但绝大部分都是通用的,且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本文将以摩托手机Android 2.3系统为例,对Build.prop中常用的参数进行详解,供广大机友对自己的系统做较调。

编辑本段文件结构

以CM为例:

# begin build properties (开始设置系统性能)

# autogenerated by buildinfo.sh (通过设置形成系统信息)

ro.build.id=GRI40 (版本ID)

ro.build.display.id=GRJ22 (版本号)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eng.buildbot.20110619.060228 (版本增量)

ro.build.version.sdk=10 (sdk版本)

ro.build.version.codename=REL (版本代号)

ro.build.version.release=2.3.4 (Android 2.3.4系统)

ro.build.date=Sun Jun 19 06:02:58 UTC 2011 (制作者及制作时间)

ro.build.date.utc=0

ro.build.type=user

ro.build.user=buildbot

ro.build.host=bb1

ro.build.tags=test-keys

ro.product.model=HTC Wildfire (HTC内部手机代号)

ro.product.brand=htc_wwe (手机品牌)

ro.product.name=htc_buzz (手机正式名称)

ro.product.device=buzz (采用的设备)

ro.product.board=buzz (采用的处理器)

ro.product.cpu.abi=armeabi-v6j (cpu的版本)

ro.product.cpu.abi2=armeabi (cpu的品牌)

ro.product.manufacturer=HTC (手机制造商)

ro.product.locale.language=zh (手机默认语言)

ro.product.locale.region=CN (地区语言)

ro.wifi.channels= (WIFI连接的渠道)

ro.board.platform=msm7k (主板平台)

# ro.build.product is obsolete; use ro.product.device (旧代码ro.build.product,使用代码ro.product.device)

ro.build.product=buzz (建立产品)

# Do not try to parse ro.build.description or .fingerprint (不要试图修改description和fingerprint)

ro.build.description=passion-user 2.3.3 GRI40 102588 release-keys (用户的KEY)

ro.build.fingerprint=google/passion/passion:2.3.3/GRI40/102588:user/release-keys (机身码)

# end build properties (性能代码完毕)

# system.prop for buzz (系统技术支持由BUZZ提供)

# Density in DPI of the LCD of this board. This is used to scale the UI (高密度的液晶的DPI板。这是用来大规模UI的)

# appropriately. If this property is not defined, the default value is 160 dpi. (appropriately.如果这个属性没有定义,缺省值是160 dpi的分辨率)

ro.sf.lcd_density=240 (显示屏分辨率,数值越大分辨率越底,240就是800*480的)

# View configuration for QVGA. (屏幕的设置)

view.fading_edge_length=8

view.touch_slop=15 (触摸屏灵敏度,数值越大越灵敏)

view.minimum_fling_velocity=25 (滑动速度)

view.scroll_friction=0.008 (滑动误差)

# RIL specific configuration. (特定设置)

rild.libpath=/system/lib/libhtc_ril.so

ro.ril.ecc.HTC-WWE=999

ro.ril.ecc.HTC-ELL=92,93,94

ro.ril.enable.a52.HTC-ITA=1

ro.ril.enable.a53.HTC-ITA=1

ro.ril.enable.a52=0

ro.ril.enable.a53=1

ro.ril.vmail.23415=1571,BT

ro.ril.hsdpa.category=8 (hsdpa全称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中文意思:高速下行分组接入,设置的数越大传输越快)

ro.ril.htcmaskw1.bitmask=429496

ro.ril.htcmaskw1=14449

ro.ril.def.agps.mode=2 (打开AGPS服务支持,可改为ro.ril.def.agps.mode=0 改后能省电但GPS定位速度会变慢)

ro.ril.gprsclass=12 (GPRS设置)

# For HSDPA low throughput (HSDPA低输量)

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1 (关闭电源)

# Modify MMS APN retry timer from 5s to 2s. (修改短信的APN设置5秒为2秒)

ro.gsm.2nd_data_retry_config=max_retries=3, 2000, 2000, 2000

# Time between scans in seconds. Keep it high to minimize battery drain.(扫描在几秒之内,可降低用电量)

# This only affects the case in which there are remembered access points, (这个修改仅能影响此文件)

# but none are in range.(但是没有一项是在范围内的)

wifi.interface=eth0 (WIFI界面)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45 (WIFI扫描间隔时间,这里设置是45秒。把这个时间设置长点能省电)

# Mobile data interfaces (移动数据的接口)

mobiledata.interfaces=rmnet0,rmnet1,rmnet2

# Allow or deny tethering. (允许和拒绝绑定)

ro.tether.denied=false

# Default network type. (默认的网络类型)

# 0 => WCDMA Preferred. (0=WCDMA优先)

ro.telephony.default_network=0

# Enable Google-specific location features, (谷歌特定地点的设置)

# like NetworkLocationProvider and LocationCollector.(如网络服务器提供商和服务器位置)

ro.com.google.locationfeatures=1

# The OpenGL ES API level that is natively supported by this device. (开放式绘图介面)

# This is a 16.16 fixed point number. (界面有16个点,16个不动点数量)

ro.opengles.version=65536 (开放式绘图介面参数)

# Disable fs check on boot by default. (开机时默认禁用FS检查)

sys.checkfs.fat=false

# Performance settings. (性能设置)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jit

dalvik.vm.heapsize=24m (虚拟内存大小,可设置为16m或24m或32m或48m)

persist.sys.use_dithering=1

persist.sys.purgeable_assets=1

# Increase SKIA decode memory capability for progressive jpg file.

ro.media.dec.jpeg.memcap=20000000

# ADDITIONAL_BUILD_PROPERTIES (其他性能设置)

keyguard.no_require_sim=true (手机卡保护设置)

ro.rommanager.developerid=cyanogenmodnightly (固件管理器开发者是CM大神)

ro.url.legal=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hone-legal.html

ro.url.legal.android_privacy=http://www.google.com/intl/%s/mobile/android/basic/privacy.html

ro.com.google.clientidbase=android-google (谷歌客户身份)

ro.com.android.wifi-watchlist=GoogleGuest (WIFI用户名单)

ro.setupwizard.enterprise_mode=1 (默认情景模式)

ro.com.android.dateformat=MM-dd-yyyy (默认时间格式,改为yyyy-MM-dd,显示效果就是XXXX年XX月XX日)

ro.com.android.dataroaming=false (漫游设置)

ro.config.ringtone=Playa.ogg (默认铃声设置,文件在/system/media/audio/ringtones 把喜欢的铃声放这里,比如123.MP3放入ringtones文件夹中,这里代码改为ro.config.ringtone=123.mp3)

ro.config.notification_sound=regulus.ogg (默认提示音,文件在/system/media/audio/notifications 修改方法同上)

ro.config.alarm_alert=Alarm_Beep_03.ogg (默认闹铃,文件在/system/media/audio/alarms 修改方法同上)

ro.modversion=CyanogenMod-7-06192011-NIGHTLY-buzz (版本信息,改这个能让你大名出现系统关于中,改为ro.modversion=小鸡巴大神-G8版)

ro.setupwizard.mode=OPTIONAL (安装向导模式)

net.bt.name=Android (系统名称)

dalvik.vm.stack-trace-file=/data/anr/traces.txt[1]

编辑本段参数

Dalvik虚拟机相关参数

Dalvik虚拟机是Android操作系统的核心,是一切应用程序的基础。所有程序在运行时均有Dalvik虚拟机对其进行解析和执行。

dalvik.vm.startheapsize: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在启动一个应用程序之后为其分配的初始堆栈大小,可填写的值为2m~48m。

例如:dalvik.vm.startheapsize=8m,就表示应用程序启动后为其分配的初始堆栈大小为8兆字节。

这里分配的内存容量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对RAM的使用程度,和第一次使用应用程序时的流畅程序。这个值越大,系统消耗RAM则越快,但是应用程序打开后的反应也越快。值越小,系统的RAM剩余则越多,但是程序在启动后会很卡。

建议值是8m,既可以保持140M左右的RAM,程序的反应速度也会大幅度提高。

dalvik.vm.heapsize: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给一个应用程序分配的最大堆栈量,可填写的值为12m~48m。

例如:dalvik.vm.heapsize=48m,就表示应用程序在任意时刻内可以使用的最大堆栈大小为48兆字节。这里分配的内存容量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对RAM的使用程序,和程序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反应速度。这个值越大,系统消耗RAM则越快,但是程序会运行的非常稳定,尤其是游戏和视频程序的内容加载速度可以大幅度提升。值越小,系统的RAM剩余则越多,但是程序会很卡,尤其是游戏在切换场景Loading的时候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若应用程序需要使用超过这个值的内存时,将会触发系统的垃圾收集器,系统和程序就会卡顿。

建议值是40~40m。

dalvik.vm.lockprof.threshold: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调试记录程序内部锁资源争夺的阈值,默认值是500。多用于程序的数据统计,对性能较调意义不大。

dalvik.vm.stack-trace-file: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堆栈记录调试文件。用于系统调试,一般用户对其调整无意义。

dalvik.vm.execution-mode: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程序执行机制。可填写的值有”int:portable”、”int:fast”和”int:jit”。

int:portable表示以兼容模式运行(脚本翻译模式),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最高,但其执行效率最低(程序优化度依赖于dalvik虚拟机版本)。官方默认此模式。 int:fast表示以快速自优化模式运行(脚本翻译和预优化混合),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很高,执行效率也比较高。因为此时dalvik虚拟机允许程序使用自己的预定义优化模式和代码(包括C/C++/汇编代码)。推荐使用。 int:jit表示以Just-In-Time模式运行(JIT模式),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最差,但程序一旦加载后其运行效率最高(与C/C++直接编 写的程序效率无异),因为在此模式下dalvik虚拟机会预先将Java程序翻译成针对机器平台的本地语言(Native),同时完全允许代码中的所有预 优化和代码,允许所有不安全的非托管代码,同时不严谨的程序如果运行在JIT模式可能会造成内存泄露。但要注意,很多Dalvik虚拟机并不支持此模式 (如官方2.2)。

dalvik.vm.dexopt-flags: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程序代码校验和优化。可填写的值有m、v和o。 m为标准选项,可以是m=y或m=n。若m=y则启用不安全代码的校验和托管代码的优化。兼容性和安全性最高,推荐使用。 v为校验选项,可与o并存。可以是v=a或v=n。若v=a则表示校验所有代码,v=n则关闭代码的校验。 o为优化选项,可与v并存。可以是o=v或o=a。若o=v则表示优化以校验过的代码,o=a则表示优化所有代码。 例如: dalvik.vm.dexopt-flags=m=y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注意,这个参数只会影响到安装APK之后或初次使用APK时生成dex文件时有效。若整个系统(包括应用程序)为odex化,则无意义。

dalvik.vm.verify-bytecode: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是否验证应用程序的可执行代码。可以与上一个参数配合使用。可填写的值为true和false。 其具体意义与dalvik.vm.dexopt-flags的v=n一模一样。但可以与dalvik.vm.dexopt-flags配合使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例如: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这样可以令后来安装的apk文件可以被优化而不被检验。

dalvik.vm.checkjni: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在调用外部jni链接库的时候是否对其做安全性检验。可填写的值为true和false。 此参数会覆盖ro.kernel.android.checkjni。 若值为true,会增加程序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但也会增加其加载和执行的时间。

推荐为false。

dalvik.vm.deadlock-predict:

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对程序死锁预测处理。可填写的值有off、warn和err。 off表示关闭死锁预测功能(默认设置)。 warn表示在继续程序运行的同时只记录该死锁预测(如果为真死锁就会出现程序假死现象,然后等N久出现关闭)。 err表示预测到死锁时马上弹出FC。

注意:有些Dalvik虚拟机版本并不支持此参数。

总结: 对于本期此处给出三种常用的配置(以Defy为机型)。

超级急速流畅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16m

dalvik.vm.heapsize=48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jit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dalvik.vm.checkjni=false

常用稳定加流畅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8m

dalvik.vm.heapsize=40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fast

dalvik.vm.dexopt-flags=m=y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dalvik.vm.checkjni=false

超级稳定大内存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4m

dalvik.vm.heapsize=30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portable

dalvik.vm.dexopt-flags=v=a,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true

dalvik.vm.checkjni=true

系统版本、定义等参数

本期将介绍系统版本、定义等相关参数。主要用于定义系统版本特征字串,OTA字串等。由于较少用到,因此只粗略介绍。

ro.build.id:

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版本ID。为系统内部使用,OTA时作为粗略版本比较。更改后可避免OTA提示,但可能会引起预装程序(如Blur)的稳定性。

ro.build.display.id:

本参数定义了设置中显示的系统版本号。主要用于设置中显式出现可读版本,一般用于个性化定制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对系统版本的判断(如魔趣设置)。更改后可自定义版本显示,但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会出现错误(如魔趣设置无法实现机器保修查询)。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

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升级字。主要用于系统OTA精确版本比对,同时与ro.build.description和ro.build.fingerprint相匹配。更改后可以免OTA提示(如避免Miui的升级提示和Blur的升级提示)。

ro.product.model:

本参数定义了机器的型号字符串。主要用于机器型号显式定义(如系统设置中的手机型号和Blur、Google设置向导中的机型等)。更改后可自定义手机型号名称。

ro.product.locale.language:

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初始(默认)语言。此处注意是语言,如中文是zh,英文是en。更改后改变系统初次启动时的语言设置。

ro.product.locale.region:

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初始(默认)区域。此处注意是区域,如中国大陆为CN,台湾为TW,美国为US。更改后改变系统初次启动时的区域设置。 ro.build.description和ro.build.fingerprint均为ROM的编译综合说明。其中包含了平台硬件、Android版本、源代码分支和标签、OTA详细版本等。 其中的OTA部分,例如: umts_jordan_china-user 2.3.6 4.5.3-109_DPP-14 123456 release-keys 将此数字与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一同更改可避免OTA升级提醒(如Miui和Blur等)。

基本性能相关参数

本期将介绍与系统性能(流畅操作体验、功能速度、内存管理等)相关的参数属性和其调整方法。 虽然Defy的CPU只有800MHz,虽然Defy的RAM只有512MB,虽然摩托官方的系统优化很差,但通过本期的参数调整,依然可以获得不俗的性能。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

本参数定义了Android系统的窗体事件管理器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处理的最大事件数量。通过更改本参数可以获得非常明显的丝滑流畅体验。可填写的值范围为”大于0的正整数”,官方默认为60。建议150、200、260、300这几个值。

当此值变大时,系统触控平滑度明显提高,但对应的CPU使用率也会升高,最终的结果就是电池续航能力下降。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此值取到240左右时在系统设置中滑动可以得到接近WP7的流畅和平滑度。

ro.min_pointer_dur:

本参数定义了两次触摸之间的最短时间间隔,单位是毫秒。默认值为25,推荐值是10。通过调整此参数可以提高系统触控的灵敏度或稳定度。当此值越大时,触控越稳定。此值越小,触控越灵敏。

mot.proximity.delay:

本参数定义了手机光纤感应器的抖动消除时间,单位是毫秒。默认值是500,推荐值是250。

通过调整此参数可以提高在通话结束后屏幕点亮的速度。当此值越大时,通话结束后屏幕点亮所需要的时间越长,但在通话过程中如果手机意外瞬间离开脸部也不会点亮屏幕,可防止通话过程中的误操作(比方说通话时不 小心手机移动了一下,屏幕就会点亮,此时如果脸部触碰到了屏幕就会对通话造成影响)。此值越小,则当手机离开脸部或装入口袋后会立即点亮或关闭屏幕。

mot.proximity.distance:

本参数定义了手机屏幕上的两个触摸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若距离小于此值则认为是一个触摸点,单位是像素。默认值是60,推荐值是100。为什么推荐100呢?因为Defy的屏幕分辨率为480×854,也就是说横向有480个像素点,对应上去也就相当于是横向并排允许4个触摸点,平均一个手指一个点,这样在类似于杀西瓜等游戏中可以提升游戏操作。

ro.kernel.android.checkjni:

本参数定义了Dalvik虚拟机在执行程序的时候是否要做Jni链接库的检查工作。详细见Dalvik参数属性期。若考虑稳定性可使用true,若需要性能可使用false。注意:此参数会被Dalvik参数覆盖。

ro.media.enc.jpeg.quality:

本参数定义了JPEG图像编码器所使用的质量因子,可填写的值为1~100,默认为80,推荐为100。想照出更好的照片吗?想让照片的大小轻松上M吗?那就使用100吧。

debug.sf.hw: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启用GPU来渲染程序的UI,默认为0,推荐为1。 但要注意,如果此值为1,在某些应用程序中可能会出现显示错乱的现象(极少见)。

persist.sys.use_dithering: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渲染器对图像的缩放是否启用抖动技术。可填写的值为0或1。 当开启抖动后,图像的显示(指背景、解锁等的图像,并非图库、相机那些的)会很柔和,但会增加CPU负载,最终导致ROM卡顿。

persist.sys.purgeable_assets: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可以清除暂时不用的数据以释放更多的RAM。可填写的值为0或1。 当值为1时,系统会定期清理不用的数据以释放更多的RAM,同时作为代价就是下次启动程序或游戏加载数据会变慢。

video.accelerate.hw: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对视频启用硬件加速功能。这里的视频指代屏幕上显示的东西,不仅仅是”电影视频”。可填写的值为0或1。 需要注意的是:摩托官方的2.2和2.3系统对此功能支持的不是很好,开启后有时反而会降低系统流畅度。但CM系统绝对建议开启。

debug.performance.tuning: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针对性能做较调。可填写的值为0或1。 需要注意的是:摩托官方的2.2和2.3系统对此功能支持的不是很好,开启后有时反而会降低系统流畅度。但CM系统绝对建议开启。

*******************************

ro.HOME_APP_ADJ

ro.FOREGROUND_APP_ADJ

ro.VISIBLE_APP_ADJ

ro.PERCEPTIBLE_APP_ADJ

ro.HEAVY_WEIGHT_APP_ADJ

ro.SECONDARY_SERVER_ADJ

ro.BACKUP_APP_ADJ

ro.HIDDEN_APP_MIN_ADJ

ro.EMPTY_APP_ADJ

*******************************

以上参数定义了各种应用程序的管理机制,这些并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想深究的同学可以Google一下OOM Killer。可填写的值为整数。这里只给出值的规律:

0代表降低进程的优先级且驻留内存;

1代表驻留内存;

4代表缓存较多的内存;

15代表尽量缓存内存。

也就是说内存缓存器是按照ADJ从大到小来进行缓存的。

大家可根据自系统中自己对各种应用程序的要求进行更改。以下给出一个经典用例:

ro.FOREGROUND_APP_ADJ=0 前台程序驻留内存(不缓存)

ro.VISIBLE_APP_ADJ=1 可见的程序驻留内存(不缓存)

ro.PERCEPTIBLE_APP_ADJ=2 缓存的RAM多一些

ro.HOME_APP_ADJ=3 桌面程序,缓存的RAM稍多一些

ro.HEAVY_WEIGHT_APP_ADJ=4 缓存的RAM再多一些

ro.SECONDARY_SERVER_ADJ=5 缓存的RAM再再多一些

ro.BACKUP_APP_ADJ=6 缓存的RAM再再再多一些

ro.HIDDEN_APP_MIN_ADJ=7 隐藏的程序,根据程序的类型进行内存管理,最低为缓存的RAM再再再再多一些,最高就是直接缓存内存。

ro.EMPTY_APP_ADJ=15 已经退出的程序,直接缓存内存

*******************************

ro.FOREGROUND_APP_MEM

ro.VISIBLE_APP_MEM

ro.PERCEPTIBLE_APP_MEM

ro.HEAVY_WEIGHT_APP_MEM

ro.SECONDARY_SERVER_MEM

ro.BACKUP_APP_MEM

ro.HOME_APP_MEM

ro.HIDDEN_APP_MEM

ro.CONTENT_PROVIDER_MEM

ro.EMPTY_APP_MEM

*******************************

编辑本段总结

以上参数定义了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在内存缓冲的大小,单位是页,应用上面ADJ参数相对应。 下面给出一个经典用例: ro.FOREGROUND_APP_MEM=1280 ro.VISIBLE_APP_MEM=2560 ro.PERCEPTIBLE_APP_MEM=3840 ro.HEAVY_WEIGHT_APP_MEM=6400 ro.SECONDARY_SERVER_MEM=7680 ro.BACKUP_APP_MEM=8960 ro.HOME_APP_MEM=5120 ro.HIDDEN_APP_MEM=12800 ro.CONTENT_PROVIDER_MEM=15360 ro.EMPTY_APP_MEM=20480

网友:
感觉还不错,转过来,转自神族bpok

再次说明一下,本教程中说的参数基本是Android 2.3系统通用的,不论你是CM7还是官方,或是Miui等等,都是通用的。除非教程中有说明只能用于官方ROM或CM7 ROM的。另外,其他机型也可以使用,不仅限于Moto,除非是教程中提到为Moto专用参数。
如果你发现你的Build.prop中没有教程里讲的参数,那么就手动添加到最后面好了,没必要纠结于“我的Build.prop和教程里的完全不一样”。

发现一些机油兄弟对本教程所讲内容不太明白或不理解该如何使用,故稍微介绍一下。
本文所讲均是手机/system/build.prop文件中的内容,可以按照教程在电脑上使用文本编辑软件编辑build.prop文件,向其中添加、修改和删除本文所讲的字段条目。
另外,官方或者CM ROM中的build.prop文件内可能不包含本文提到的一些字段条目,若各位看官需要,可以自行将其添加到build.prop文件最末行,即可生效。

本文绝对原创,如转载请注明“魔趣 ViPER520”,谢谢!
在Android系统中有一个类似Windows系统注册表的文件build.prop。这个文件内定义了系统初始(或永久)的一些参数属性、功能的开放等。通过调整/增加参数可以达到较调系统性能偏重点和附加功能开启的作用。
在Android 2.2、2.3、4.0中虽然每一版都有自己独有的参数,但绝大部分都是通用的,且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本文将以摩托手机Android 2.3系统为例,对Build.prop中常用的参数进行详解,供广大机友对自己的系统做较调。
本教程将分为5期,第一期是Dalvik虚拟机相关参数,第二期是系统版本、定义相关参数,第三期是基本性能相关参数,第四期是基本耗电相关参数,第五期是扩展性能较调及附加功能开启。

第一期:Dalvik虚拟机相关的参数属性。
Dalvik虚拟机是Android操作系统的核心,是一切应用程序的基础。所有程序在运行时均有Dalvik虚拟机对其进行解析和执行。
dalvik.vm.startheapsize,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在启动一个应用程序之后为其分配的初始堆栈大小,可填写的值为2m~48m。
例如:dalvik.vm.startheapsize=8m,就表示应用程序启动后为其分配的初始堆栈大小为8兆字节。
这里分配的内存容量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对RAM的使用程度,和第一次使用应用程序时的流畅程序。这个值越大,系统消耗RAM则越快,但是应用程序打开后的反应也越快。值越小,系统的RAM剩余则越多,但是程序在启动后会很卡。
建议值是8m,既可以保持140M左右的RAM,程序的反应速度也会大幅度提高。

dalvik.vm.heapsize,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给一个应用程序分配的最大堆栈量,可填写的值为12m~48m。
例如:dalvik.vm.heapsize=48m,就表示应用程序在任意时刻内可以使用的最大堆栈大小为48兆字节。
这里分配的内存容量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对RAM的使用程序,和程序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反应速度。这个值越大,系统消耗RAM则越快,但是程序会运行的非常稳定,尤其是游戏和视频程序的内容加载速度可以大幅度提升。值越小,系统的RAM剩余则越多,但是程序会很卡,尤其是游戏在切换场景Loading的时候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若应用程序需要使用超过这个值的内存时,将会触发系统的垃圾收集器,系统和程序就会卡顿。
建议值是40~40m。

dalvik.vm.lockprof.threshold,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调试记录程序内部锁资源争夺的阈值,默认值是500。多用于程序的数据统计,对性能较调意义不大。

dalvik.vm.stack-trace-file,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堆栈记录调试文件。用于系统调试,一般用户对其调整无意义。

dalvik.vm.execution-mode,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程序执行机制。可填写的值有"int:portable"、"int:fast"和"int:jit"。
int:portable表示以兼容模式运行(脚本翻译模式),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最高,但其执行效率最低(程序优化度依赖于dalvik虚拟机版本)。官方默认此模式。
int:fast表示以快速自优化模式运行(脚本翻译和预优化混合),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很高,执行效率也比较高。因为此时dalvik虚拟机允许程序使用自己的预定义优化模式和代码(包括C/C++/汇编代码)。推荐使用。
int:jit表示以Just-In-Time模式运行(JIT模式),此模式下程序的兼容性最差,但程序一旦加载后其运行效率最高(与C/C++直接编写的程序效率无异),因为在此模式下dalvik虚拟机会预先将Java程序翻译成针对机器平台的本地语言(Native),同时完全允许代码中的所有预优化和代码,允许所有不安全的非托管代码,同时不严谨的程序如果运行在JIT模式可能会造成内存泄露。但要注意,很多Dalvik虚拟机并不支持此模式(如官方2.2)。

dalvik.vm.dexopt-flags,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的程序代码校验和优化。可填写的值有m、v和o。
m为标准选项,可以是m=y或m=n。若m=y则启用不安全代码的校验和托管代码的优化。兼容性和安全性最高,推荐使用。
v为校验选项,可与o并存。可以是v=a或v=n。若v=a则表示校验所有代码,v=n则关闭代码的校验。
o为优化选项,可与v并存。可以是o=v或o=a。若o=v则表示优化以校验过的代码,o=a则表示优化所有代码。
例如:
dalvik.vm.dexopt-flags=m=y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注意,这个参数只会影响到安装APK之后或初次使用APK时生成dex文件时有效。若整个系统(包括应用程序)为odex化,则无意义。

dalvik.vm.verify-bytecode,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是否验证应用程序的可执行代码。可以与上一个参数配合使用。可填写的值为true和false。
其具体意义与dalvik.vm.dexopt-flags的v=n一模一样。但可以与dalvik.vm.dexopt-flags配合使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例如: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这样可以令后来安装的apk文件可以被优化而不被检验。

dalvik.vm.checkjni,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在调用外部jni链接库的时候是否对其做安全性检验。可填写的值为true和false。
此参数会覆盖ro.kernel.android.checkjni。
若值为true,会增加程序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但也会增加其加载和执行的时间。推荐为false。

dalvik.vm.deadlock-predict,本参数控制Dalvik虚拟机对程序死锁预测处理。可填写的值有off、warn和err。
off表示关闭死锁预测功能(默认设置)。
warn表示在继续程序运行的同时只记录该死锁预测(如果为真死锁就会出现程序假死现象,然后等N久出现关闭)。
err表示预测到死锁时马上弹出FC。
注意:有些Dalvik虚拟机版本并不支持此参数。

总结:
对于本期此处给出三种常用的配置(以Defy为机型)。
超级急速流畅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16m
dalvik.vm.heapsize=48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jit
dalvik.vm.dexopt-flags=v=n,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dalvik.vm.checkjni=false

常用稳定加流畅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8m
dalvik.vm.heapsize=40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fast
dalvik.vm.dexopt-flags=m=y
dalvik.vm.verify-bytecode=false
dalvik.vm.checkjni=false

超级稳定大内存型:
dalvik.vm.startheapsize=4m
dalvik.vm.heapsize=30m
dalvik.vm.execution-mode=int:portable
dalvik.vm.dexopt-flags=v=a,o=v
dalvik.vm.verify-bytecode=true
dalvik.vm.checkjni=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