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LM3S8962 SD卡

楼主:
各位同志们,请问怎样用LabView对LM3S8962的SD卡写入读出数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8962 不支持 USB,所以通讯口肯定用 RS-232.下位机肯定有 Fat 文件系统。
所以你要通过 labview 编写上位机软件,控制下位机传送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笔记本的话,貌似只能连接USB呀,我改怎么连?能不能截个程序图给我看下呢?
本人菜鸟,刚接触这个~~~谢谢指点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找一个 RS232 转 USB 的连接线,不过 labview 程序是现成的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