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信HG260光纤猫量功耗

楼主:
上午去县城,顺便去电信公司要光纤猫的说明书(安装人员没带,说从总部拿的时候盒子之类的就甩掉了),说就是不给以免用户自己乱操作出问题。最后还是一个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个放在桌子上的说明书给了我。也没白拿,看了说明书塑料袋里装着一个带不干胶的标签写着拨打电话号码后加拨#号键可使接通更省时。道理可能很容易理解,不过不看还真不知道呀,可能安装人员也说了但是没注意记着,但是看到说明书之类的就不容易忽视呀。试了一下,果然拨号回拨音很快了。
另外还问了关于功耗的问题,还是说很小,但是没有具体说法。
回来忍不住还是自己费一下事自己量一下吧

电源适配器是12V,万用表20A档直接接在板子开关上,电流是0.27A(电脑关机,只有电话线连着,图中右边亮着的灯就是指示语音电话功能的),开计算机上网电流增加也很小,也就是0.29A。

大家能不能帮算一下,电源适配器(220V输入12V输出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一般多少,适配器本身功耗多少?目前的电价好像是每度0.62元,一个月多少钱?

电源适配器大家一般怎么拆?好像是带胶密封的,撬了一下,好像很不容易,没打开,大家有什么经验。以前想拆索尼爱立信手机的充电器,那个充电器号称greenheart,也不知道该怎么拆。

网友:
按每天24小时开机算,因为电话功能。关机电话就不但没法使用了,人家拨打我的电话号码可能都听到的和一般正常电话不一样(既不是正常电话的振铃回拨音但是没有人接,也没有其它的语音提示),电信也没给个准确的说法。

网友:
留点余量按4W的待机功率算,一个月大约3度电。全部都是按高估计算的,实际耗电量肯定更少。

网友:
大概算一下,不对拍砖哦

楼主测量是输出按0.29A 由于上网用电跟流量有关,估计上网的时候应该比较这个大的多,况且有大部分时间没有上网,,,,,当然那都是估计,计算还是按楼主测量的算算
现在就按0.3A计算吧 按80%转换效率

一天电量是  0.3A×12×24/1000=0.0864度     0.0864度/0.8=0.108度
一月电量是0.3A×12×24×30/1000=2.592度      0.216度/0.8=3.24度
一年电量是0.3A×12×24×365/1000=31.536度     2.628度/0.8=39.42度

另外猫的外壳上应该有额定功率的表示,,,按那个标示的功率应该比上面计算的大,现在楼主测试时估计流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标示的是12V/1.5A,说明书上写着小于20W
估计要所有的功能都开了才会比较大,例如无线,机顶盒,USB等
万用表不知道有没有误差,以前被我长时间用来测试过电动三轮车的电流(<20A)

不过我对那些说既然都能用得起上网还在乎电费么的说法不赞同
我觉得那是不是等于说凡是没有饿死的人都不应该在乎电费呢?不饿死,吃饭也是个很大的开销吧?
再加上如果有类似于小商贩看你计较价钱就说什么大男人还在乎之类的语气更加反感,这不是把他们自己和小商贩的素质等同起来了么?

网友:
EPA发布小型网络设备能源之星规范草案第三稿

EPA发布小型网络设备能源之星规范草案第三稿

武汉CE认证 |时间:2013-06-14 09:0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2013年6月,美国环保署EPA发布了关于能源之星小型网络设备规范(v1)草案第三稿。该规范涵盖非机架式宽带接入设备(调制解调器、集成接入设备和光网络终端设备)和本地网络设备(接入点、路由器和交换机)。小型网络设备的平均功耗(有线WAN、有线LAN和无线L

权威武汉CE认证中心据未知消息
    2013年6月,美国环保署EPA发布了关于能源之星小型网络设备规范(v1)草案第三稿。该规范涵盖非机架式宽带接入设备(调制解调器、集成接入设备和光网络终端设备)和本地网络设备(接入点、路由器和交换机)。小型网络设备的平均功耗(有线WAN、有线LAN和无线LAN)应小于规范中表1中的功耗基本限值、表2中的附加功耗值和表3中外部代理奖励值之和。
表1 小型网络设备基本功耗限值
产品类型P_BASE(W
宽带调制解调器—Cable5.7
宽带调制解调器—ADSL4.0
ONT(光网络设备)4.4
IAD—Cable6.1
IAD—ADSL5.5
IAD—VSDL7.5
路由器3.1
交换机0.6
接入点装置2.0

表2 附加功耗限值
特性功耗限值(W注释
快速以太网(100Base-T)0.1指被测装置的每个端口的限值
千兆以太网(1000Base-T)0.3指被测装置的每个端口的限值
Wi-Fi(802.11a/b/g/n)0.7指被测装置的WiFi连接性能的限值
802.11n的每个接收链0.2指2.4GHz和5.0GHz 820.11n总的限值,仅适用于带有同步双频Wifi功能的产品。
802.11ac的每个接收链1.3指2.4GHz和5.0GHz 820.11ac总的限值,仅适用于带有同步双频Wifi功能的产品。
普通老式电话服务
(RJ 11/RJ14)
0.5每个端口的限值,最多两个宽口

表3 外部代理奖励
功能奖励值(W
基本功能0.2
远程唤醒0.5
服务方向/名称服务0.8
全功能1.0

此外,小型网络设备随附的电源都必须满足外部电源国际效率标识协议的V级性能要求(包括V级标识)。其中功耗的测试方法见能源之星于2012年11月发布的小型网络设备能耗测试规范。

来自技术壁垒资源网
EBO介绍
  亿博科技有限公司(EBO)是服务全球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帮助众多行业和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产品检测认证解决方案。EBO的服务能力覆盖照明、安防、化工、机械、消费品、汽车、医疗保健等多个行业的供应链上下游,提供安规检测,EMC检测,有害物质检测,环境安全检测,性能检测,电子电器产品可靠性与失效分析,材料可靠性与失效分析,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分析,纺织品、鞋类、皮革检测,玩具检测,食品包装和接触材料检测、认证与培训,货物适运鉴定等多项综合检测与认证服务。EBO拥有众多优秀且专业的测试和认证工程师,可为广大厂商提供认证申请、标准咨询、测试、技术支持、对策、获得认证等“一站式”服务。

武汉CE认证中心,为湖北武汉地区企业提供专业的机械CE认证、SGS RoHS检测、CE检测认证服务、提供CE认证报告、CE认证咨询、CE检测认证报告查询、是湖北武汉专业的CE检测认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