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7105的知识

楼主:
最近在接手学长的一个项目,大概是用main node来接收sub node传来的数据,MCU是MSP430,RF用的A7105。

关于A7105,程序里面好多读不懂的东西,请教一下大神。
1. const char HopTab[8]={ 20,  40,  60, 80, 100,120,140,160 }; 这个我看了一下讲解的例子,说是选8个channel,但是不知道这几个数字是哪里来了,而且这里的channel是指什么? 最多可以加几个?

2.  const char ID_Tab[][4]={
  0x54,0x75,0xC5,0x2A,    //Node
  0x40,0x21,0x18,0x4E,    //Sink
  0x69,0x83,0x57,0xC5,    //Server
}; //ID code

这个ID_Tab 又是指什么? 找了一下datasheet 没有发现这几个数字的说明。个人理解: 是不是每个要交流的A7105 内部都先定义一个ID,如果对应上了ID才能相互传数据?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哪里来校验得来的ID和自己的ID是否一致?

3. #ifdef A7105_DEBUGconst char PN9_Tab[]=        // This table are 64bytes PN9 pseudo random code.
{   0xFF,0x83,0xDF,0x17,0x32,0x09,0x4E,0xD1,
    0xE7,0xCD,0x8A,0x91,0xC6,0xD5,0xC4,0xC4,
    0x40,0x21,0x18,0x4E,0x55,0x86,0xF4,0xDC,
    0x8A,0x15,0xA7,0xEC,0x92,0xDF,0x93,0x53,
...
    0xEA,0x24,0x33,0x85,0xED,0x9A,0x1D,0xE0
};
#endif /*A7105_DEBUG*/

这个debug的意义是什么?

4.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何控制1个master A7105,多个slave 的A7105 同时进行通信,slave之间没有交流,slave会向master同时发出数据,可以接受到么?如果可以的话,A7105是如何排列这些数据的顺序的呢? 我发现程序里用的FIFO的register,不明白同时接收的话,会崩溃么?

最后谢谢大神能来帮一下。。。小弟真的很需要

网友:
这几个问题都是和A7105相关的,具体不太清楚。最一个问题关于RF通信的冲突,一般的transceiver芯片都会有防冲突功能,Slave在发射前会先进行载波侦听,如果这个时候存在在载波,也就说明其他slave正在通信,本slave会暂停发射。

网友:
1.我估计这个HopTab 内的配置的channel的话是用来做跳频用的,因为空气中你传2.4G的时候可能会有其它讯号的干扰,如WIFI、蓝牙。这时你需要跳到其它通道中,来避免干扰。
2.对的这个东西通信的时候需要对应上了ID才能相互传数据,你初始话芯片的时候,会往里面设置ID。里面有ID寄存器的,他们通信的时候,硬件会自己验证ID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IIC从芯片中读出ID号。
3.这个的意义,是在当TX测试的时候,这个就作为发送的数据。你可以不用管它。
4.同时的话估计有点难度,主机往所有的发的话,还是可以的。ID,CHANNEL配好了就可以。如果收的话,需要一些网络机制。如CS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了一下datasheet,发现A7105有一个RSSI功能,查了一下是这个意思: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是接收信号的强度指示,它的实现是在反向通道基带接收滤波器之后进行的。我在想会不会A7105这个RF模块是通过接受信号强度的大小来排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回复,我看了一下datasheet,发现A7105有一个RSSI功能,查了一下是这个意思: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是接收信号的强度指示,它的实现是在反向通道基带接收滤波器之后进行的。我在想会不会A7105这个RF模块是通过接受信号强度的大小来排序的。。。请问您有没有用过类似的RF模块,有没有可能是这么来排序的,多个slave的A7105一起发数据,然后master通过slave的信号强度大小来选择接受的先后顺序。。。关键是我发现slave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距离会让信号强度有微小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RSSI反应的是自身接收信号的灵敏度,跟你别的发送的信号强弱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