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描述的元器件损坏这一段哪儿不对劲

楼主:
分析图2-1yabc所示的全波整流电路

图a                                     图b                                      图c
VD1 RL VD2
uO
ID1
u2a u2b
ID2
IRL
a 0 b
u1      TR
VD1 RL VD2
uO
ID1
u2a u2b
ID2
IRL
a 0 b
u1      TR
VD1 RL VD2
uO
ID1
u2a u2b
ID2
IRL
a 0 b
u1      TR

解:

分析过程略
结论是:
a是正确的
bc是错误的
损坏情况和过程分析
bc电路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两个二极管和变压器次级线圈的不同程度的损坏。
因构成通电回路,且回路中没有限流电阻,靠二极管内阻和变压器内阻限流,时间一长,必定有一个元器件先损坏,如果二极管的允许电流较大,则先将变压器次级烧断,然后电路停止工作。如果变压器次级允许电流也较大,则变压器继续发热,漆包线绝缘漆受热软化,造成局部匝间短路,一般初级线圈先短路,初级电流增大,最后将变压器初级线圈烧断停止工作,如果变压器初级线圈允许电流也较大(线径粗),线圈不容易烧断,变压器继续发热直至最后引起火,这种情况是最坏的情况。
若在变压器发热至引起火灾之前,某一元器件允许电流流量不足,则该元器件先损坏,如次级线圈烧断电路安全的停止工作。
最后研究二极管电流容量不足损坏二极管的情况。当二极管电流容量不足时,因发热使二极管产生热击穿,表现为短路,跟着另一个二极管也短路,接着由于二级管内的引脚和PN结连接的细金属丝(金丝)阻抗较大,在最细的地方熔断,有时会发现二极管封装破裂。电路安全退出工作。
以上分析只是按照常理推断,电路在非正常状态下工作时,机理非常复杂。

=============================================

我需要正确的结论,有用,烦请协助。

网友:
仅仅复制粘贴,就来了那么多格格。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刚发现,图b图居然是一样的。画错了,不影响。

网友:
如果分析烧坏时的细微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二极管及变压器均可能产生短路、断路现象。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在表述方法上,再看看文字的组织,能更清晰表达意思更好。

网友:
只知道:图a正确,图b、c错误。

错误的接法会导致图b、c电路有N种死法,但影响具体过程的因素太多,似很难一一列举出,更难做事前诸葛亮。

比如:
①大电流→二极管发热→熔断=安全,或高温下耐压劣化=击穿短路;
②大电流→绕组发热→熔断=安全,或高温导致绝缘纸或骨架起火→火灾;
③etc.等等。

网友:
对于B,C电路,貌似全波倍压电路的一部分。单纯用于全波整流电路是不对。
如何分析损坏情况和过程,,就是因为在副半周电压升高温升产生短路、断路,再具体真不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真的呀,那太好了。总感到有一点点不靠谱,不是讲给学生听的,所以不能出太大的差错。谢谢鼓励,有信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C图的二极管和B图的二极管两个正好对调的。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形成短路,就是想研究短路后损坏过程,我们都不是孙悟空,没有火眼金睛,这么理解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

其实装一个保险丝管,一切OK,也就不要研究了,但是这是写文章,不是修电器的。

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器件的损坏,都存在“热”,所以才叫“烧”坏,假如半导体器件没有发热的存在,即使象击穿啊、过流啊、过压呀,都不会损坏器件、都会恢复的-----当然是不可能不存在发热现象的。对于无源器件,更容易理解“热”的存在而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仙猫乃高人,潭子里早已公认。确实如您1、2所描述,但第三点ETC鄙人尚未涉及,三个字母代表的含义还不懂,一点儿都不懂,还望不吝赐教。

谢谢回复,希望再次得到教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哥在线,乃无时不刻啊!谢谢。文字我会仔细斟酌。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抬举了。
其实是想表达可能性之“多”,光重复同一个字等等等等也显单调,于是拉进一个鬼话词来充数,意思还是====。
引起混乱,8H14。

etc. = et cetera = 等等,诸如此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