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和keil的simulator怎么都那么难用!!

楼主:
u8 InvertByte(u8 b){
  _U8 tmpA=b; //保护数据源,尽量不直接对b操作.在keil下会异常
  u8 tmpB=0x00;
  u8 shifter1=0x01;
  u8 shifter2=0x80;
  do{
    if((tmpA&shifter1)==shifter1)
      tmpB=(tmpB|shifter2);
    shifter1=(shifter1<<1);
    shifter2=(shifter2>>1);
  }
  while(shifter1!=0x80);
  return tmpB;
}

void main(void)
{
        u8 dataa=0x02;
        u8 b;
        dataa=InvertByte(dataa);
        while(1);
}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函数,在keil下面 如果dataa=InvertByte(dataa);就会出错,tmpB不能返回,总是返回0x01,但是换成b=InvertByte(dataa);就没事
在IAR下面提示变量找不到.quick watch和live watch都一样.就是找不到dataa.刚刚接触IAR.之前都是用keil MDK,

望各位指教

网友:
_U8   是什么数据类型,与形成不一致啊。

这两个软件都是非常经典的,如果说不好用,只能说明自己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_U8 和 u8都是很常见的#typedef unsigned char

但是keil下仿真确实出我帖子所说的问题.不信你可以试试~把_U8和u8替换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