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的常见故障及其优点

楼主:
 目前不同的供应商在市场上推出多种不同的电源模块,而不同产品的输入电压、输出功率、功能及拓扑结构等都各不相同。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处理器、存储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电源模块的可靠性比较高,但也可能发生故障,在DC-DC电源模块中,一般可能发生的故障有以下几种:  1、模块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电压降低;
  2、模块停止工作;
  3、模块输出电压过高;
  4、模块输入短路;
  5、模块输出电流过大。
  前两种DC/DC故障一般不会带来很大危险,可以故障诊断电路检测并报警。
  第三种失效方式比较危险,它可以烧毁应用电路,一般通过过压保护电路来实现过压保护,另外也可以在输出端加稳压二极管来实现。设计时要合理选择二极管的参 数,防止由于温度不同造成稳压点的变化。有些模块本身自带过压保护。一般来讲,25W以下模块无过压保护功能,25W以上模块内部设计有过压保护电路。过 压保护点一般设计为135%--145%额定电压。详细设计时要确认模块是否具有这些功能,以免重复设计。
  第四种会导致输入过流,严重时烧坏印制板,一般可以通过在输入端选择合适的保险管进行保护。保险管在布线时一般要布置在靠近电源模块的输入端,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降低输入线的引线电感,避免保险管熔断时,引线电感引起输入端的过压。
  第五种DC/DC电源模块故 障可以通过选择带有过流保护的电源模块,一般的电源模块都有过流保护功能,这种模块在其内部可以通过检测变化器原边或副边电流来实现,但要损失一定的效 率。在进行电压模块选择时,不是功率额定越大越好。如果降额过大,则用户板辅助短路时,由于传输压降的存在,输出电流不足以实现模块过流,有可能引起芯片 过热甚至损坏。
  电源模块还有以下多个优点:
● 每一模块可以分别加以严格测试,以确保其高度可靠,其中包括通电 测试,以便剔除不合规格的产品。相较之下,集成式的解决方案便较难测试,因为整个供电系统与电路上的其他功能系统紧密联系一起。

  ● 不同的供应商可以按照现有的技术标准设计同一大小的模块,为设计电源供应器的工程师提供多种不同的选择。
  ● 每一模块的设计及测试都按照标准性能的规定进行,有助减少采用新技术所承受的风险。
  ● 若采用集成式的解决方案,一旦电源供应系统出现问题,便需要将整块主机板更换;若采用模块式的设计,只要将问题模块更换便可,这样有助节省成本及开发时间。
  由于模块式结构的优点甚多,因此电源模块广泛用于交换设备、接入设备、移动通讯、微波通讯以及光传输、路由器等通信领域和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