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 工业技术
ADuCM360的中断问题,
dontium
dontium

网友A(2013-06-08):
ADuCM360的中断问题,
ADuCM360进入中断后,手册中也没有说明怎么清除再次中断。我以为进入中断后就动清除,在调试时发现,程序中进入中断后不会退出中断,一直就在中断里转圈圈。
怎么才能使它不再执行本次中断呢?
中断
程序
ADuCM360

网友:
void Ext_Int4_Handler ()
{
EiClr(EXTINT4);
__DSB();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
ADI上面说的

网友A:
在ADI的手册中,没有发现说进入中断后不再响应 “ 本次 ” 中断的只言片语,----- 如果谁看到了,请提醒一下,非常感谢。
所以,就看ADI例程的处理方法:
DmaSet(DMARMSKSET_ADC0,DMAENSET_ADC0,0,DMAPRISET_ADC0);
这是ADC0的DMA中断时的处理方法,这个函数,是将中断屏蔽!!!
难道只有这种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