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PCB布局,电感会吱吱响,谢谢······

楼主:
电路板打样回来,测试的时候,发现电感会吱吱想,请问是PCB板那个地方没布好?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因为相移产生的自激震荡吧!换个容量小点的试试。

网友:
以前做DCDC时候 频率不同 电感就会叫

网友:
这不是PCB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检查储能电感的参数和品质。

网友:
如果不是Pcb板布的问题,调整电感参数应该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的,高中低三个档位,电感声音会有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因为同一原理图和参数,别人画的另一块PCB板,没有这个声音,所以怀疑是PCB板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检查元件参数。

吱吱响,说明是音频声,有低频调制存在。应该找一找控制环路及电感电容的问题

网友:
背面的敷铜区域被割裂的很厉害,尽量避免割裂成几个区域。否则电流环路增加容易增加干扰,甚至自激

网友:
我把储能电感的原来的铁粉芯磁环改成铁铝硅的,噪声有所改善,然后在LED正极输出端加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噪声基本没有,输出功率也稳定啦,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