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6位数据SPI通信

楼主:
      我最近在用stm32f103与一个器件进行SPI通信,这个器件要求16位数据格式。我用ST官方固件库编的程序,使用SPI1,频率是64分频,stm32作为主机,尝试读取器件ID。通过示波器观察,时钟信号正确,但是发送数据貌似有错位。我发的是0x5600,但从片选的下降沿观察MOSI,发现数据是0x0056这样的经过循环移位后的数据,不同波尔率下观察到的发送数据不同,比如0x0560。我注意到虽然stm32号称支持16位SPI通信,但是移位寄存器竟然是8位的,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进行16位数据移位的。
     请问有没有做过SPI16位数据通信的大大,可以帮助小弟?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16位数据进行操作时,可以采用两次8位的方法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关注。
请问如果是分两次发的话,具体是怎样操作的?
我试了写8位-读-写8位-读-组合数据 这样的操作,并不能读到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8位和16位可选的,I2s可以32位,要是配置没有错误也可能是数据大小端的问题,颠倒一下就是了

网友:
和8位一样,只是分为两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