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pv210之Sate210 android4.0 kernel移植遇到的INITRD问题原因分析

楼主:
在S5PV210 1GB DDR2 内存的开发板上跑android4.0 很快就跑起来了,但是换到Sate210 内存为 512MB的开发板上在启动内核后,挂载文件系统不成功,后来发现是INITRD 的问题
有打印信息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Linux version 3.0.8 (root@android2012-desktop) (gcc version 4.4.1 (Sourcery G++ Lite 2009q3-67) ) #1 PREEMPT Mon May 27 16:08:53 CST 2013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V21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41001099
INITRD: 0x30a00040+0x00027dab is not a memory region - disabling init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5PV210/S5PC110 (id 0x43110220)
........
............
S5PC1XX TVOUT Driver,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s5p-tvout s5p-tvout: hpd status is cable inserted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b300         3887104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3132937 mmcblk0p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mcblk0p1
  b302          265825 mmcblk0p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mcblk0p2
  b303          360762 mmcblk0p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mcblk0p3
  b304          102532 mmcblk0p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mmcblk0p4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 (unwind_backtrace+0x0/0xfc) from [] (panic+0x84/0x198)
[] (panic+0x84/0x198) from [] (mount_block_root+0x228/0x2d0)
[] (mount_block_root+0x228/0x2d0) from [] (prepare_namespace+0x198/0x1d4)
[] (prepare_namespace+0x198/0x1d4) from [] (kernel_init+0x110/0x11c)
[] (kernel_init+0x110/0x11c) from [] (kernel_thread_exit+0x0/0x8)

在配置文件里面有,的确是启用了INITRD
CONFIG_BLK_DEV_INITRD=y
CONFIG_INITRAMFS_SOURCE=""
这里用了内存0x300000000 的部分,刚好是Sate210 的内存空洞部分,所以导致有问题产生。
明天再分析了。今天太晚了。

网友:
估计犯了低级错误了。
#define CFG_FASTBOOT_ADDR_RAMDISK                (0x30A00000)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movi read kernel 20008000; movi read rootfs 30A00000 180000; bootm 20008000 30A00000"

(0x30A00000) 这个内存在Sate210 上根本是空洞,文件系统加载到这里,能正常启动吗?!
当然不能!
八九不离十了。检讨吧!自责粗心吧!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改变了iNand或者SDRAM的容量,一般都要改哪些地方啊?像uboot,kernel,android,能详细说说哪些地方要改动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改变了iNand或者SDRAM的容量,一般都要改哪些地方啊?像uboot,kernel,android,能详细说说哪些地方要改动啊?谢谢
iNand 同一个版本的emmc 标准改变容量不需要改变
内存必须改变
所以要非常注意这个事情。不同的,内存就是修改内存控制器的部分,容量和位宽什么的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