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bsl下载程序的三个问题

楼主:
1、现在只有一个RS232的TTL接口usb口,提供了3.3v 5v txd rxd gnd总共5个脚,可以用来给430以bsl的方式下程序吗?我看到网上说还要接rst和tck是吗?如果没有这两个脚是不是就不行了?
2、还有bsl下载程序一般用什么软件?有ti官方提供的吗?
3、msp430上有txd0 rxd0和txd1 rxd1两组脚,如果要下载程序,该用哪个?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能用不?

网友:
你这样是不能下载的,BSL用到的两个串口通信接口都是特殊的接口,每个型号的芯片都是有差别的,还有两个信号控制口也是不能缺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能用不?

太感谢了   找了一下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拜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找了一下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拜谢

都两年了,终于帮助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两年了,终于帮助到人了

也许之后还会帮到更多的人。

网友:
请问usb转ttl的怎么给msp430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