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2单通道多次采样

楼主:
板子是msp430f149 用了自带的adc例程  用的是A0通道的多次采样转换  调试通过 模仿例程 把A0改成A1 A2 等等 ADC中断根本进不去 现在贴上例程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5 + 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改变的方式就是P6SEL|=0x01改成P6SEL|=0x02 ;ADC12IE=0x01改成ADC12IE=0x02 不知为何不可以 求帮助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在主函数里打开全局中断,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注意了 这条语句“ ADC12CTL0 |= ADC12SC;  ”要单独放在while循环里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