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错误

楼主: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ed>>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c8>>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f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bc>>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b4>>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d4>>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cc>>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b3>>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f2>>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10763, line 3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ffffffd0>> 010763: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D:\\.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在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把C盘里TEMP中的能删的都删了,

网友:
010763,文件里面是什么懂系啊,打开看看先

网友:
目录错误吧,楼主请重新建立新的目录,就是重新建立工程,然后名字都用英语或者数字。放到有效的路径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件我也不知道在哪,找不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