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3137的SCI管脚做GIO用的疑问!

楼主:
HALCoGen 03.05.02
选择SCITX,SCIRX,SCI2TX,SCI2RX管脚做GIO时 发现
sci.h中
enum sciPinSelect
{
    PIN_SCI_TX = 0U,
    PIN_SCI_RX = 1U
};

或者lin.h中

enum linPinSelect
{
    PIN_LIN_TX   = 0U,
    PIN_LIN_RX = 1U
};

而TMS570LS31x21x 1632-Bit RISC Flash Microcontroller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
第1419页
SCI Pin I/O Control Register 0 (SCIPIO0)开始 都是从bit1,bit2不是h中定义的bit0,bit1;

网友:
/** - set SCI pins functional mode */
    sciREG->FUN = (0U << 2U)  /* tx pin */
                 | (0U << 1U)  /* rx pin */
                 | (0U);  /* clk pin */

    /** - set SCI pins default output value */
    sciREG->DOUT = (1U << 2U)  /* tx pin */
                  | (1U << 1U)  /* rx pin */
                  | (0U);  /* clk pin */

    /** - set SCI pins output direction */
    sciREG->DIR = (1U << 2U)  /* tx pin */
                 | (1U << 1U)  /* rx pin */
                 | (0U);  /* clk pin */

    /** - set SCI pins open drain enable */
    sciREG->ODR = (0U << 2U)  /* tx pin */
                 | (0U << 1U)  /* rx pin */
                 | (0U);  /* clk pin */

    /** - set SCI pins pullup/pulldown enable */
    sciREG->PD = (0U << 2U)  /* tx pin */
                | (0U << 1U)  /* rx pin */
                | (0U);  /* clk pin */

    /** - set SCI pins pullup/pulldown select */
    sciREG->PSL = (1U << 2U)  /* tx pin */
                 | (1U << 1U)  /* rx pin */
                 | (1U);  /* clk pin */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HALCoGen的BUG,但是下面的配置程序是没错的,@reton,求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把SCILIN上的RX,TX配置为GIO
程序里直接反转

gioToggleBit(linPORT,PIN_SCI_TX);
gioToggleBit(linPORT,PIN_SCI_RX);

要写成
gioToggleBit(linPORT,2);
gioToggleBit(linPORT,1);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大的BUG,让楼主找出来了,真是好人啊

网友:
噢!果然是啊!之前我都没用过这组数据....我把这个问题反映到E2E论坛吧。
多谢多谢!

网友:
得到了HALCoGen开发组的回复,的确是设计bug,HALCoGen的下一个版本中将把这个bug修正。
感谢蓝雨夜细心观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还有个建议就是HALCoGen 中,把可以编辑项和不能编辑项的颜色区分下!
比如当前页RTI 时钟项 如果当前项不能编辑,就用另个颜色区分!方便我们初学者

网友:
学习气氛很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
可以帮传一份:TMS570LS31x21x 1632-Bit RISC Flash Microcontroller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吗?
yueyuanlong232@126.com   QQ:412317029.跪谢啦!

网友:
朋友 能加你 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