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android4.0 不支持480*272这种小分辨率的LCD显示?!

楼主:
一年前,android驱动工程师就在sate210 上调试过了android4.0 系统,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android4.0 不支持800*480以下的分辨率显示,如果LCD设置的分辨率这么小就会导致系统起不来加载异常,即使linux内核能起来,android也起不来的。后来我在一款MTK的山寨机上看到LCD 分辨率显示是640*480 也行的,以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就在sate210 上试了480*272的分辨率,果然和sate210 android去工程师说的一样,是这么回事的吗,请做过的来说说看。
打印下面信息就死机了。
root@android:/ #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543,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75, drivers/gpu/pvr/buffer_manager.c]
kernel BUG at drivers/gpu/pvr/pvr_debug.c:206!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pgd = eb104000
[00000000] *pgd=4b0eb831, *pte=00000000, *ppte=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817 [#1] PREEMPT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Not tainted  (3.0.8 #2)
PC is at __bug+0x1c/0x24
LR is at __bug+0x18/0x24
pc : []    lr : []    psr: 40000013
sp : eb1dfda8  ip : 00000000  fp : ebb88000
r10: 0007f800  r9 : ebb4b488  r8 : 00000001
r7 : eb9ec458  r6 : eb1cdac0  r5 : 00000800  r4 : 00014000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0  r1 : 00000001  r0 : 00000035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Control: 10c5387d  Table: 4b104019  DAC: 00000015

PC: 0xc003c504:
c504  e24dd00c e1a0c001 e1a01000 e58d2000 e30e0e1c e1a0200c e34c004c e3a03000
c524  e58d3004 eb0f9708 e28dd00c e8bd8000 e52de004 e24dd00c e1a0c001 e1a01000
c544  e58d2000 e30e0e34 e1a0200c e34c004c e3a03000 e58d3004 eb0f96fb e28dd00c
c564  e8bd8000 e92d4008 e1a02001 e1a01000 e30e0e4c e34c004c eb0f96f3 e3a03000
c584  e5833000 eafffffe e30e0e4c e30e1e68 e34c004c e34c104c e30022e1 eb0f96ea
c5a4  e3a03000 e5833000 eafffffe e92d4008 e1a01000 e30e0e80 e34c004c eb0f96e2
c5c4  e30e0e4c e30e1e68 e34c004c e34c104c e30022c5 eb0f96dc e3a03000 e5833000
c5e4  eafffffe e92d4010 e30e0ea0 e34c004c eb0f96d5 e30e0ed8 e34c004c e8bd4010

LR: 0xc003c500:
c500  e52de004 e24dd00c e1a0c001 e1a01000 e58d2000 e30e0e1c e1a0200c e34c004c
c520  e3a03000 e58d3004 eb0f9708 e28dd00c e8bd8000 e52de004 e24dd00c e1a0c001
c540  e1a01000 e58d2000 e30e0e34 e1a0200c e34c004c e3a03000 e58d3004 eb0f96fb
c560  e28dd00c e8bd8000 e92d4008 e1a02001 e1a01000 e30e0e4c e34c004c eb0f96f3
c580  e3a03000 e5833000 eafffffe e30e0e4c e30e1e68 e34c004c e34c104c e30022e1
c5a0  eb0f96ea e3a03000 e5833000 eafffffe e92d4008 e1a01000 e30e0e80 e34c004c
c5c0  eb0f96e2 e30e0e4c e30e1e68 e34c004c e34c104c e30022c5 eb0f96dc e3a03000
c5e0  e5833000 eafffffe e92d4010 e30e0ea0 e34c004c eb0f96d5 e30e0ed8 e34c004c

SP: 0xeb1dfd28:
fd28  ebb88e80 c05d4ec1 00000006 005d4cc0 eb1dfd7c c05d4cc0 00000000 c050b1c7
fd48  00000000 ffffffff eb1dfd94 eb1cdac0 eb9ec458 c00385ec 00000035 00000001
fd68  00000000 00000000 00014000 00000800 eb1cdac0 eb9ec458 00000001 ebb4b488
fd88  0007f800 ebb88000 00000000 eb1dfda8 c003c580 c003c584 40000013 ffffffff
fda8  eb1dfdb0 c0211b38 4c075800 c02153cc ebb88000 0007f800 00000800 00000001
fdc8  ec075000 00014000 eb9ec000 eb802200 00000fff 4c076000 eb1a3dc0 00001000
fde8  eb1a39c0 eb1dfe8c 00000000 eb1cdac0 00000060 00000000 eb1c3c14 ebb4b480
fe08  ec075000 00000800 eb1a39c0 eb1dfe8c 000da4cc c0215ba4 eb9ec458 ec075000

FP: 0xebb87f80:
7f80  00000002 000081a4 0000272b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0 ebb87d20 ebb87fc0
7fa0  c04e3354 00000000 c057f82c 00000000 00000002 000081a4 0000272c 00000000
7fc0  00000001 00000000 ebb87d20 00000000 c04e3368 00000000 c057f840 00000000
7fe0  00000002 000081a4 0000272d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8000  02014200 eb1a3dc0 eb0d5300 00000000 eb0d5700 07000000 c05149fb 00001000
8020  087fe000 00000000 00001000 eb9ec000 ebb84800 00000000 00000000 ebb84fb8
8040  00000000 c0100654 c0a36ee0 00001000 00000000 c0a36e80 00001000 00000000
8060  c0a36ea0 00001000 00000000 c0a36ec0 00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6: 0xeb1cda40:
da40  00000000 00000015 eb1c3c34 0000000a 00000013 dd76f7bf f752fdbd efd5d7db
da60  d7d5bffd 5f7deff4 f469b7d5 d7ffd767 eb7ff7fb 7d1fb7b5 d757dfff 7bffcbfb
da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7fef5ff5 ff4f6fdf bf547dfc
daa0  5f75df7d fddd5d75 757df51d 59fd57f7 771fd7f7 9f5fd5fd fcfdf7ff e7c1deff
dac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67ff7df3
dae0  f7fff7f5 fd775f7d f5e5f778 5e7fdd75 ffad5dd5 fc79ef67 6df6de2d fcf5b07c
db00  eb1cdb40 00000000 00000000 eb6105dc 00000000 eb6105d0 00000000 00000000
db2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7: 0xeb9ec3d8:
c3d8  f3bfdff2 fd5f653a 75bd55bf 7f77d7fd ff574704 b7d7df79 d77feb7d 456fcff7
c3f8  ff3eff6d 70df77f5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0
c418  00000000 5f633373 0064636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43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7770000 eb90d000 ec075800
c458  4c075800 0007f80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14 00000001 00000780
c478  000001e0 00000110 00000038 c0218580 c0218454 c022ed94 c021e778 c021e688
c498  c021e96c c02177ec c0221e80 ffff57fc c0217194 c0218438 c02171a4 c0218430
c4b8  0000004c c022f4b0 c022f4c8 c022f4d0 c022f508 c022f550 c022f574 c022f5ac

R9: 0xebb4b408:
b408  ffffffff ffffffff ebb4b410 ebb4b410 c02306c8 c02307e0 00000000 00000000
b42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44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597e5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46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48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4a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b4c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7164a0 00001000
b4e8  00000000 c0716480 00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bb58c80 eb8208c0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id: 2006, stack limit = 0xeb1de2e8)
Stack: (0xeb1dfda8 to 0xeb1e0000)
fda0:                   eb1dfdb0 c0211b38 4c075800 c02153cc ebb88000 0007f800
fdc0: 00000800 00000001 ec075000 00014000 eb9ec000 eb802200 00000fff 4c076000
fde0: eb1a3dc0 00001000 eb1a39c0 eb1dfe8c 00000000 eb1cdac0 00000060 00000000
fe00: eb1c3c14 ebb4b480 ec075000 00000800 eb1a39c0 eb1dfe8c 000da4cc c0215ba4
fe20: eb9ec458 ec075000 ebb4b488 eb1dfe38 eb1a3b80 eb1cda80 f0828000 0007f800
fe40: 00000001 ec075800 eb9ec458 ebb4b480 f0828000 eb1a39c0 00000000 f0827000
fe60: f0828000 eb1de000 00000000 c0225a04 eb1dfe88 c05d4c54 c05d4c54 0000000a
fe80: eb1a3dc0 eb1c3c14 00000000 f0827000 f0827000 eb1dfedc eb1a39c0 00000016
fea0: f0828000 c0222cd8 eb1a39c0 eb1dfedc 100ffac4 eb1c36c0 c01c6716 000007b0
fec0: c0038ca8 c0211698 00000001 c0425090 eb0d3584 c01c3440 60000113 00000016
fee0: 0000001c 100ffbbc 0000000c 100ffaf0 00000068 00000001 40b12608 eb1a39c0
ff00: 00000002 100ffac4 eb1c36c0 c01c6716 0000000d c00e0454 00000101 00000002
ff20: 00000000 00000000 00020000 00000000 eb883f00 eb883f08 eb883f00 eb883f00
ff40: 0000000e eb883f24 ffffff9c 00000001 eb1de000 00000000 ebb77000 fffffffe
ff60: fffffffe eb1c36c0 100ffac4 c01c6716 0000000d c0038ca8 eb1de000 00000000
ff80: 000da4cc c00e0a08 40c82000 00000001 00000004 000da438 000da480 000da000
ffa0: 00000036 c0038b00 000da438 000da480 0000000d c01c6716 100ffac4 100ffabc
ffc0: 000da438 000da480 000da000 00000036 100ffc08 000da4c8 00000000 000da4cc
ffe0: 40b0d0b0 100ffaa0 4004b8c1 40030670 00000010 0000000d 9d3577fd 47eb9b75
[] (__bug+0x1c/0x24) from [] (PVRSRVDebugAssertFail+0x24/0x2c)
[] (PVRSRVDebugAssertFail+0x24/0x2c) from [] (BM_Wrap+0x1f8/0x794)
[] (BM_Wrap+0x1f8/0x794) from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KM+0x208/0x358)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KM+0x208/0x358) from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BW+0xc4/0x1f8)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BW+0xc4/0x1f8) from [] (BridgedDispatchKM+0x18c/0x204)
[] (BridgedDispatchKM+0x18c/0x204) from [] (PVRSRV_BridgeDispatchKM+0x1c8/0x34c)
[] (PVRSRV_BridgeDispatchKM+0x1c8/0x34c) from [] (do_vfs_ioctl+0x80/0x5fc)
[] (do_vfs_ioctl+0x80/0x5fc) from [] (sys_ioctl+0x38/0x60)
[] (sys_ioctl+0x38/0x60) from []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Code: e30e0e4c e34c004c eb0f96f3 e3a03000 (e5833000)

---[ end trace 5178f567604d3a83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 (unwind_backtrace+0x0/0xfc) from [] (panic+0x84/0x198)
[] (panic+0x84/0x198) from [] (die+0x1bc/0x1cc)
[] (die+0x1bc/0x1cc) from [] (__do_kernel_fault+0x74/0x84)
[] (__do_kernel_fault+0x74/0x84) from [] (do_page_fault+0x140/0x1f4)
[] (do_page_fault+0x140/0x1f4) from [] (do_DataAbort+0x34/0x98)
[] (do_DataAbort+0x34/0x98) from [] (__dabt_svc+0x4c/0x60)
Exception stack(0xeb1dfd60 to 0xeb1dfda8)
fd60: 00000035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14000 00000800 eb1cdac0 eb9ec458
fd80: 00000001 ebb4b488 0007f800 ebb88000 00000000 eb1dfda8 c003c580 c003c584
fda0: 40000013 ffffffff
[] (__dabt_svc+0x4c/0x60) from [] (__bug+0x1c/0x24)
[] (__bug+0x1c/0x24) from [] (PVRSRVDebugAssertFail+0x24/0x2c)
[] (PVRSRVDebugAssertFail+0x24/0x2c) from [] (BM_Wrap+0x1f8/0x794)
[] (BM_Wrap+0x1f8/0x794) from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KM+0x208/0x358)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KM+0x208/0x358) from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BW+0xc4/0x1f8)
[] (PVRSRVMapDeviceClassMemoryBW+0xc4/0x1f8) from [] (BridgedDispatchKM+0x18c/0x204)
[] (BridgedDispatchKM+0x18c/0x204) from [] (PVRSRV_BridgeDispatchKM+0x1c8/0x34c)
[] (PVRSRV_BridgeDispatchKM+0x1c8/0x34c) from [] (do_vfs_ioctl+0x80/0x5fc)
[] (do_vfs_ioctl+0x80/0x5fc) from [] (sys_ioctl+0x38/0x60)
[] (sys_ioctl+0x38/0x60) from []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网友: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75, drivers/gpu/pvr/buffer_manager.c]
分辨率太低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今天我在弄320x240分辨率地屏啊,480x272的屏用android4.0.3上可以跑,现在改小了。。。。出现了你的那些问题

[    7.068044]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V210 [543,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 # [   10.82249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75, drivers/gpu/pvr/buffer_manager.c]
[   10.822572] kernel BUG at drivers/gpu/pvr/pvr_debug.c:206!
[   10.822624]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   10.822690] pgd = eb914000
[   10.824679] [00000000] *pgd=4c3bf831, *pte=00000000, *ppte=00000000
[   10.832410] Internal error: Oops: 817 [#1] PREEMPT
[   10.835684] Modules linked in:
[   10.838720] CPU: 0    Not tainted  (3.0.8 #16)
[   10.843144] PC is at __bug+0x1c/0x24
[   10.846691] LR is at __bug+0x18/0x24
[   10.850246] pc : []    lr : []    psr: 60000013
[   10.850250] sp : eb8a9da8  ip : 00000001  fp : eb9c1780
[   10.861682] r10: 00025800  r9 : eb9de508  r8 : 00000001
[   10.866882] r7 : ec19c2d0  r6 : eb9072c0  r5 : 00000800  r4 : 00014000
[   10.873381]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0  r1 : eb8a8030  r0 : 00000044
[   10.879882]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   10.886986] Control: 10c5387d  Table: 4b914019  DAC: 00000015

网友:
[    7.197437]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V210 [543,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 # [   10.88052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75, drivers/gpu/pvr/buffer_manager.c]
[   10.88061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869,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880681]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88193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89238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89741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0745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1281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26141]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28245]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3737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43658]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57385]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59058]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6679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82388]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8245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8992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0.997645]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05350]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1738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20758]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3238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36182]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52375]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5244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59347]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6706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74760]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8737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090170]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02379]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0559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1333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2103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37375]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37443]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44194]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51892]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   11.159596] PVR_K:(Fatal): Debug assertion failed! [2692, drivers/gpu/pvr/sgx/mmu.c]

网友:
这么低的分辨率还是别想了,很多UI 不兼容的。也不好看
640*480 倒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