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问题

楼主:
void KeyScan(unsigned char * idata KeyID)
{
     KeyNowValue=P2&0xf8;
     if(KeyNowValue==0xf8)  //如果没有按键
     {
         if(KeyOperate_flag)
         {
             KeyOperate_flag=0;
             KeyTimecnt=0;
         }
         if(KeyLongOperate_flag)
         {
             KeyLongOperate_flag=0;
             KeyTimecnt=0;
         }
     }
    else if(KeyNowValue==KeyLastValue) //按键值等于上次的按键值,有两种情况,1、短按键,不操作,2、长按键
        {
            KeyTimecnt++;
            KeyLastValue=KeyNowValue;
            if(KeyOperate_flag)     //只响应一次值
            {  KeyOperate_flag=0; }
            if(KeyTimecnt>=500)
            {
               KeyLongOperate_flag=1;
               KeyTimecnt=0;
            }
        }
   else                             // 第一次按键值就进行操作
   {
        *KeyID=KeyNowValue;
         KeyOperate_flag=1;

   }
}

void Key_Operate(unsigned char * idata KeyNum)
{
      //unsigned char * idata KeyNum;
      //KeyScan(KeyNum);
      switch(*KeyNum)
      {
                  case 0x78:       //S5按下  运行键
                                        resetjud=0;
                                        DACCON=DACCON |0x08; //00001000 0选择DAC为12位的,0为DAC1为0-Vref  DAC0处于正常模式
                                        DAC_SEND();//DAC输出为0
                                      P3|=0x08;  //P3^3=1,停止信号不输出
                                  P3&=0xdf; //P3^5=0;输出运行信号
                    KeyOperate_flag=0;
                                      break;

                                case 0xb8:       //S4按下 停止键
                                    resetjud=1;  //标志位
                                        DACCON=DACCON&0xf7;//  DAC0强制归零
                                       P3|=0x20;//P3^5=1,运行信号不输出
                                       P3&=0xf7;//P3^3=0,输出停止信号
                    KeyOperate_flag=0;
                                       break;

                                case 0xd8:          //S3按下 '+’键
                                        temp_s3=1;       //写入FLASH/EE 标志位
                    if(KeyOperate_flag)
                    {
                         da_data+=precision1;//step=1
                         KeyOperate_flag=0;
                    }
                                       else if(KeyLongOperate_flag)
                                        {
                        da_data+=precision2        ; //step=5
                    }
                                        if(da_data>=3276)
                                                da_data=3276;
                        if(resetjud==1)  //stop flag
                                        {
                                                counterdis=1;  // flag
                                                if(status3==0) //conrtoal signal  of current
                                                        getdata1=da_data*1500/4095;        //14V/1500A
                                                else if(status4==0)
                                                        getdata2=da_data*1250/4095;        //14V/1500A
                                        }
                                        else if(resetjud==0)
                                                 DAC_SEND();

                                       break;

                                case 0xe8:          //S2按下
                                        temp_s4=1;
                       if(KeyOperate_flag)
                        {
                                                da_data-=precision1;
                            KeyOperate_flag=0;
                        }
                                  else if (KeyLongOperate_flag)
                                     { da_data=da_data-precision2;}

                                    if(CY)
                                                da_data=0;

                                        if(resetjud==1) //
                                        {
                                                counterdis=1;
                                                if(status3==0)
                                                    getdata1=da_data*1500/4095;        //7V/2000A
                                                else if(status4==0)
                                                        getdata2=da_data*1250/4095;  //7V/2000A
                                        }
                                        if(resetjud==0)
                                                DAC_SEND();
                                    break;

                                case 0xf0:          //S1按下 远控键
                                        P3|= 0xd0; //输出远控信号P3^5=0
                                        temps1=1;

                                        if(tempstatus==3)
                                                tempstatus=0;
                                        switch(tempstatus)
                                        {
                                                case 0:        //模式1        远控恒流
                                                        status3=0;
                            KeyOperate_flag=0;
                                                        break;

                                                case 1:        //模式2  远控恒压
                                                        status4=0;
                            KeyOperate_flag=0;
                                                        break;

                                            case 2:        //模式3
                                                        status1=0;   //输出运行信号
                              KeyOperate_flag=0;
                                                        break;
                                        }
                                        break;
        }

}
请问这个程序1、有啥问题没有,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运行不出结果。
            2、这样按键思路是不是可以,还有其他好的按键思路没

网友:
编译通过只能说明没有语法错误,至于逻辑关系只能自己分析了,可以使用单步运行看看运行的情况和自己想象的一样不一样。
大致看你的思路在正确的

网友:
1、有啥问题没有,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运行不出结果。

"编译完就运行成功"是基本不可能的,有啥问题得你说啊

2、这样按键思路是不是可以,还有其他好的按键思路没

把不相干的部分注释掉,先看看按键的逻辑对不对,这个总是要的.
程序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