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宽带可变增益放大器,你感兴趣不?

楼主:
宽带放大器的应用范围很广,一个典型例子是示波器的输入前端。在一个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要求增益平坦,对于电路形式及PCB布板都有特殊要求。

不知道大伙感兴趣不?

网友:
感兴趣,求楼主带

网友:
打算用分立元件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分立元件,10只以下的三极管即可实现,成本将非常低。但是它的调试困难,如果达到100M带宽,我也没有做过实验。
使用集成电路,成本会高一些,但它的调试简单,对PCB的布局要求也低,容易实现,适合大家参与。

网友:
关注一下。不懂原理。

网友:
最近在调试VCA810   增益在达到了30倍左右之后 输出就变成 幅值变小  有直流偏移的了!不知道为什么  话这个芯片的PCB有什么要求要注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A810   没有用过,不知道它的特性,没有经验。
幅度变小,看看它的负载特性是怎么样的。直流偏移会不会是失调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