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死区电路问题

楼主:
前些天在做逆变的时候用的硬件死区,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

   按照这个电路图,我改了一下电阻电容的参数实际也做出来了(死区时间有大概2US,用示波器看的),我的修改是两个电容都用的102,上面的电阻2K,下面的4.7k,U2取了两次反,然后我的问题是:

  1.  这个死区时间是怎样计算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RC就是一个延时电路,然后上升沿的时候上面延时2k*102约为2US,下面电路延时4.7K*102约为4.7US,两者相差就大概为2US,

但是下降沿的时候那个2US时间如何出来的我就不懂了

2. 那个1N4148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两个反着的?

网友:
1,楼主计算死区时间是正确的。
2.感觉二极管是同向的应该可以正确调整。
3.同时,也非常感兴趣,想分享你在网上找的资料,,

给个proteus的仿真资料,可以调整一下看看,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打不开

网友A:
用Proteus7.7以上版本
论坛有10和谐版,搜一下

网友:
版主,我用Protues打开你给的那个图后本来想该参数看看的,但是不会用这个软件,没办法,只好用multisim仿了一下

这个是我仿真的电路图:   信号源给的是方波,9k的频率:

然后示波器的波形如图1:

为了看清楚死区时间,我把A通道设为2V,B通道5V,然后这个死区时间大概就2US左右

网友:
但是我如果把上下两个1N4148都改成左正右负的话,其他参数都不变,出来的波形如图2所示:右边的死区时间没有了

如果把上下两个1N4148都改成左负右正的话,出来的波形如图3所示:  左边的没有了,右边也重合了好多

     所以我感觉这个二极管的正负还是很重要的,只是我不懂它的作用。

网友:
“死区”时间有RC常数决定,充电和放电周期是相同的。二极管的接法在于分别应对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
其实仿真都是参考,,
逆变电路的死区设置有多种,如果用TL494集成芯片,它有死区时间比较器,设置一下占空比即可。
所以要问楼主参考的什么电路,
楼主用的电路属于不对称半桥互补的驱动,所以要设置不同的电阻和电容才能形成死区,应该也能调整出来,,变化电阻和电容值,,
如果对称的,就是二极管同向,且要设置好阻容值了,并且上下参数一样即可,,充放时间一样,,

网友:
至于二极管的作用,要了解死区的意思
避免直流电压短路,同时续流。

说一些大道理吧,估计楼主应该也了解过,在逆变电路同一桥臂上的两个开关器件不能同时处于导通状态,工作在互补导通,即其中一个导通时,另一个必须截止反之亦然。信号开通和关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完全关断进入截止状态以前,同桥臂另一方不能加开通信号。也就是从一个开关器件的关断信号发出,往往是下降沿,到同桥臂另一个开关器件加上开通信号,往往是上升沿,存在一段时间延迟,这个延时就是死区时间。

网友:
版主,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刚才睡了一觉醒来后又仿真了一下,这个是我的图:

我是这样想的,高电平的时候,下面的D2导通,下面的电路不经过电阻直接给C2充电,所以C2的电压上升很快,如图中的箭头1所示。

但是上面的电路由于D1反向截止,所以只能通过R1给C1充电,所以C1上的电压就上升的慢。

然后下降沿的时候,D1导通,D2截止,C1放电回路不经过电阻,所以C1的电压降落就很快,C2只能通过R2放电,所以C2上的电压就降落的慢,

如我的箭头2所示。然后把这两个波形再送给7414后主要就是去掉那些沿,然后死区时间就出来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是用IR2110驱动的。
      430产生SPWM波,然后加上死区时间后送给了IR2110后直接送往全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了,,这个不对称的半桥阻死区的容值在实际电路中估计很不好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IR2110的死区时间好像是一定的,外部不能调整,它控制上下两开关管的通断比较方便。
用单片机产生SPWM波稳定性好,是今后发展的趋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当时是用了好多电阻一个一个试的。

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我说的那样,那么在低电平的时候,两个电容的放电回路在哪里?

是把能量全部消耗在电阻上了吗?

网友:
理解的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科普贴,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R2110的死区时间好像是一定的,外部不能调整,它控制上下两开关管的通断比较方便。
用单片机产生SPWM波稳定性好,是今后发展的趋向。

大神,IR211系列芯片控制H桥逆变不用考虑死区问题吗?能不能详细给小弟讲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IR211系列芯片控制H桥逆变不用考虑死区问题吗?能不能详细给小弟讲讲

不是不用考虑,而是使用IR2110时,死区时间控制简单。再说IR2110只是驱动,死区时间不是它来产生,要么是死区电路设置好,要么是MCU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用考虑,而是使用IR2110时,死区时间控制简单。再说IR2110只是驱动,死区时间不是它来产生,要么是死区电路设置好,要么是MCU控制,,,,

小弟想做用51单片机控制的逆变电路,让51单片机产生PWM波,不知道如何用51程序控制产生死区?小弟本来想在换相期间用程序控制IR2110的SD端置1一段时间,从而使IR关断而产生死区。在这一期间内PWM实现高低电平变换,结果发现照着这个思路做驱动波形都没了,可能是SD变化时间的问题吧小弟刚上手啥都不懂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想做用51单片机控制的逆变电路,让51单片机产生PWM波,不知道如何用51程序控制产生死区?小弟本来想在换相期间用程序控制IR2110的SD端置1一段时间,从而使IR关断而产生死区。在这一期间内PWM实现高低电平变换,结果发现照着这个思路做驱动波形都没了,可能是SD变化时间的问题吧小弟刚上手啥都不懂求指导

建议先把道理给搞清楚,单片机控制实现逆变电路产生的是SPWM波,先搞清楚怎么实现SPWM波吧,然后再说死区时间的控制等等,
实现的方法有好几种,还有编程的思路不同,可以找一些网上的参考代码看看

网友: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您用protues做过半桥逆变吗?驱动信号由IR2101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7.7以上版本
论坛有10和谐版,搜一下

请问你这个电路中的电压幅值如何控制

网友:
电路中的电压幅值如何控制
请具体说明那个电压值

网友D:
LZ,您好!请问你是用IR2110驱动全桥电路的全部做好了吗?死区时间电路设计想请教下大哥,不知方便与否?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您好!请问你是用IR2110驱动全桥电路的全部做好了吗?死区时间电路设计想请教下大哥,不知方便与否? ...

      嗯,当时我用的是IR2110驱动全桥,已经全部做完了。我做的这个属于硬件死区,比较简单,后来才知道DSP直接可以做软件死区。但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感慨万千。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你是用IR2110驱动全桥电路的全部做好了吗?死区时间电路设计想请教下大哥,不知方便与否?谢谢

网友:
为什么这个电路仿真挺好的,上到硬件上一点死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当时我用的是IR2110驱动全桥,已经全部做完了。我做的这个属于硬件死区,比较简单,后来才知道 ...

今天老师给我提醒了一下,软件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所以一开始玩的时候硬件设个死区也挺好

网友:
很好的帖子,我也仿真了一下,很不错的!!!

网友:
画了仿真图,为什么得不到您给的图形呢?

网友:
楼主理解的没错,应该就是用RC来延时的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啊,简单方便,适用于使用单路PWM驱动直流电机的情况

网友:
二极管是产生死区的关键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