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芯片,引脚有氧化,请问按行规,这批有氧化的芯片,能做退货处理吗?

楼主:
最近收到芯片,引脚有氧化,请问按行规,这批有氧化的芯片,能做退货处理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事情

网友:
当然应该退货,管脚氧化说明保存不良,这样的器件只能用于手工处理后做样品或DIY用,不可用于批量生产的产品,否则容易导致虚焊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电话供货商,说芯片拿回去检测没有问题的话,是不退货的?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就看你的交涉能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指点下交涉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